想做一个基于C8051F350单片机LabVIEW平台的示波器

楼主(2009-03-16):
最近想做一个基于C8051F350单片机LabVIEW8.0平台的示波器,其中用C8051F350单片机24位A/D进行采样,串口发送到LabVIEW平台的示波器上位机显示,现在上位机的显示遇到了些麻烦,也是因为刚接触LabVIEW平台本想串口发上去用Waveform chart显示波形就OK了,但是10HZ的方波的显示都让人郁闷!各位兄弟能帮帮忙吗?

楼主:
24位A/D(内部2.5V-VREF)不知道是不串口发送的速度跟不上A/D转换数据被覆盖,真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也许对LabVIEW还不熟悉!

显示的波形! (原文件名:LabVIEW.jpg)

网友:
能具体说说LabVIEW碰到了什么问题么?如果是LabVIEW编程方面的问题,应该可以帮上忙的。

网友:
NI 的 USB6009采集卡就是用C8051F350做的,方案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接收数据时处理不对,要看过你的程序才知道,以前做过8BitAD+89C52+CH375+Labview的。

楼主:
终于有回复了,终于有一丝安慰了!谢谢2楼3楼的回复!
小弟也是刚接触LabVIEW8.0……
TO【2楼】 billywei :刚接触LabVIEW8.0还不怎么习惯它的开发风格,手上也没多少参考书……,想问billywei 我怎么能固定Waveform Chart控件中Y轴上的数值,它的量程(Y轴上)总会随实际测量的值的变化,量程(Y轴上)的值也会相应的变化,比如原来量程(Y轴上)是
2500,当实际测量的信号峰值只有1000的时候,它的量程(Y轴上)上也会变为1000了,好郁闷的……!
能否加兄弟的QQ:647630241

TO【3楼】 visheng :网上看了USB6009采集卡的资料,的确受到些鼓舞,但是还是觉得C8051F350的采样太慢了,且RS232的速度太慢了想采样后把保存保存到一个数组里,flash都不够啊!visheng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
在axis上面右击,Y Scale>>Autoscale Y uncheck掉就可以了。或者在properties dialog里面设置也可以,动态的话用property node,反正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2009-08-20):
NI USB6009 14BIT 48ksps
F350的内置AD 采样速率达不到48Ksps吧

网友:
可以找个USB的C8051F单片机.这样会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