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roteus 帮一下忙哈~

楼主(2009-03-16):
刚刚学习这个仿真软件,感觉有时候找对应的元件有点困难(可能对应元件英文名称不太熟悉吧),谁有没有这个软件对应元件说明的教程什么的啊   也可能我现在对各种电路元件不太熟悉,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
哈~哈~哈~哈~.

why do people think it is cool to talk like a retard and an illiterate?

网友:
本论坛有许多相关学习资料
你可以去proteus分论坛看看

网友:
阿莫在分论坛上传了好多资料

网友(2009-05-27):
probe 电压探针
只要是出现“NO MODE SPECIFIED ”这个就是没有仿真模型!!!
TRAFFIC LIGHTS    交通灯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Optoelectronics  数码管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