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I2C通讯的舵机吗?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楼主(2009-03-16):
毕设快搞定了,打算剩下的时间做个I2C通讯的舵机控制电路玩,是舵机里面控制电机的那个电路。
计划用I2C通讯,比SPI线少。只是为了练手,但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毕竟比舵机原本的线多了一根线,而且控制板的连线上没有什么优势,还是那么多插座,一点体现不出I2C的两根线挂多个设备的优点!(其他通讯方式也一样)
仅是当控制的舵机多了以后(10个以上),控制程序好写一些而已?

单线通讯想过,但是那个只能软件通讯,不但慢,而且单片机忙着出PWM波和PID计算,没时间处理软件通讯啊!哦,我的PWM波是靠中断做的,因为选的单片机虽然有2个定时器,但只有一个有硬件PWM,没法带H桥。而且我也不打算换单片机,因为现在用的这个体积小,电路做好了能放到舵机里。

网友:
没意义,你指望舵机里的芯片解码IIC?

楼主:
我想做的就是“舵机里的芯片”。用单片机,PID算法有点眉目了,是上一届写好的,据说能用在舵机上,还没试过。

网友:
1--2ms的解码不难,用捕获,我用C8051F300做了个数码舵机+电调,三路脉冲输入都是捕获,舵/方向/方向的反馈(我没用电位器),舵机和电调的PWM都是软件的,其中舵机用了三个IO,PWM,方向,刹车,电调用了两个IO,方向与PWM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openservo.com/ 开源的。PCB板我已经做了。而且组里有中国成员,而且这个人貌似也在这个坛子混O(∩_∩)O~
所有资料下载:http://www.openservo.com/Software
特性:
1、High performance AVR 8-bit microcontroller
2、Compact H-Bridge with high performance MOSFETs
3、Precision control over servo position and speed
4、I2C/TWI based interface for control and feedback
5、Feedback of position, speed, voltage and power
6、Advanced curve based motion profile support
7、EEPROM storage of servo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8、Software written in C using free development tools
9、I2C/TWI bootloader and GUI programmer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在GOOGLE上搜舵机时就看到openservo了。但是我英语不好,满屏的英语就像看天书;沾老师的光,把PIC、NEC、freescale和C8051F都玩过了,但唯独不会AVR单片机,现在就想把最后半年做点东西玩过去,实在不想再学了。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openservo.com/ 开源的。PCB板我已经做了。而且组里有中国成员,而且这个人 ...

你好,我现在在搞舵机,我想知道openservo的性能怎么样,您说您已经做了PCB板,可不可以卖给我一些,我没有找到中国的销售。我想买回来先试验一下性能。望回复。谢谢

网友(2014-03-08):
楼主,目前openservo出了点问题,使用I2C-USB转接口,能够正常读取和写入寄存器,但是无法控制舵机转动?求指导

网友(2014-10-15):
的确多一根线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