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朋友】430测量频率,100多KHz,精确到Hz

楼主(2009-03-16):
现在需要测量频率,要求如下

测量范围100K-135K Hz,因为信号频率很精确的,变化不是很剧烈,一般稳定在一个数据上面,所以要求精确到Hz,测量时间小于100mS。拟采用MSP430F149,主频1.8432M.

求助大家

采用过定时捕捉:
     (主频8M的时候)
      定时,捕捉脉冲数,分辨率只能到±10Hz
      捕捉固定脉冲数,测量时间,分辨率只能到±3Hz

而且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原因,有个别数据跳跃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捕获中断的话,在1.8432M的时候估计会出现漏脉冲。

看了那些等精度误差,其实也存在一个标准信号的误差的。

如果采用分频器的话,即使采用430的8分频,也很难精确的到1Hz吧

故求大家帮忙

楼主:
O(∩_∩)O~,没有人

网友:
测8192个脉冲的周期:
135.000k的为60681.48μs
134.999k的为60681.93μs
这时对时间的分辨率有0.25μs就可以了,而MSP430工作于8M时钟时,定时器的定时单位是0.125μs,足够了。
外部使用一个14级的分频器,用第14级输出的高/低电平作为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的门控信号来进行定时(即进行捕获),在捕获发生之前定时器会溢出7~11次,将这个次数和最终捕获发生时定时器内锁存的值联合起来,组成一个32位的数据,即可得到周期,然后就可得到频率。

楼主:
考虑到功耗问题,采用晶振1.8432M的。430捕获中断好像要11个指令周期,这样不行的。而且加分频器的话,精度还能够到1Hz么

网友:
加分频电路后再测量吧

楼主:
分频后精度不够吧

网友:
外加分频应该不会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