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机和控制器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09-03-16):
电机要求这样的:1 负载最高转速小于等于1500转/分钟
                2 要求功率550W

控制器要求:1 要求能设定给定值(因为有时要调整)
            2 要求达到给定值时降低电机转速(负载那边可以提供0~10V的反馈),并保持稳定(这个应该不难)
成本:不超1000元(就包括电机和控制器)

电源:  电源是使用48V或72V的蓄电池供电(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本来如果电源不受限制的话,完全可以用伺服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加伺服(或者变频也行)就可以解决,而且也很好找
但是现在就是电源有限制,如果用电机用有刷直流电机,不知直流调速控制器有没有能设定给定值这样的功能,反馈输入倒是肯定有的,而且有刷直流电机寿命怕不长

如果还是用交流电机,不知有没有额定电压在60V左右的交流电机,控制器应该是输入60V左右的直流,再输出交流,不知有没有这么低电压的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啊

网友:
准备做什么用,也没看出来。打算去买个这样的?

楼主:
是一个产品,电机和控制器打算外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