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温控冰箱

楼主(2009-03-16):
用半导体制冷片做的,温度比环境温度低18度左右,只用了一块制冷片,等有时间了再做个超越0度的,呵呵,不多说,上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5886.jpg(文件大小:41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图像010.jpg)

用泡沫箱保温,夏天可以在宿舍喝冰镇的饮料啦~~
主要用到ATMEGA16,18B20,8050三极管测温,PWM风扇控制,旋转编码器设置温度,启动和停止制冷按键,MOS管控制制冷片开关,1602显示。。。。。
电路原理图:

程序:

楼主:
程序已经够详细了,基本一行一条注释,直接解压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辛苦,有这么详细注释的程序不多,学习了。

网友:
用泡沫箱保温,夏天可以在宿舍喝冰镇的饮料啦~~

囧.......

网友:
真的想做一个,但觉得太耗电了!

网友:
不会吧,才50W呀。。。而且冰东西的时候再开嘛,平时没什么好冰的,就算一直开一度电也能用好久了。。。

网友:
PCB我就不发了,因为用了DXP自带的封装,结果电源是反的,还要自己做转接头
有时间再做第二版,用二手电脑电源做超过0度的,这个电源是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来的,功率不够,功率够的可以更冷,不过电源价格不低啊!!

网友:
这个东西制冷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发热量

楼主:
很大。。。因为发热效率永远大于1,CPU散热器给一片制冷片散热还马马虎虎,两片一起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在散热器和制冷片之间涂上硅胶

楼主:
当然涂了,还是挺勉强,因为制冷片冷热面温差是一定的,热面温度 降不下来的话,冷面也冷不下来

网友:
看看 能不能仿制?

网友:
看来要用他做冰箱首先还得解决热面的散热问题

网友:
上传一个半导体冰箱控制器,现在已经停产的项目,来自PIC16

网友:
粗略地看了下楼主的程序。有些有关时序的延时前后都未对中断进行处理,如果程序正好执行到延时部分时产生中断了那势必影响时序的准确性。做实验品可以这样,但这样做产品就不能保证可靠性了。也可能是我没细看程序的缘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的确是这样,考虑不周啊,呵呵,使用上是没碰到什么问题,都用了快一个月了,理论上这个也是个问题,程序的每个模块我都是单独编写实测可行后再拼凑起来的,不知道在这方面要怎样对中断进行处理呢?

网友:
做冰箱首先还得解决热面的散热问题 -------- 一旦风扇有问题.要保护制冷片

网友:
有用三极管测热面温度,一旦超过50度就停止制冷3分钟,然后再检测。。。。

网友(2009-06-08):
没看明白,图片太大太模糊了!半导体制冷芯片是什么??

网友:
0度得用煤油了,呵呵
楼主用什么做制冷管?最近天气热了,有这样的考虑做一个

网友(2009-10-25):
楼主  我也想做个冰箱  能加我Q不? 有些电路上的参数不太清楚。。。我QQ461080986

网友(2010-03-03):
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网友:
去年已经想做…可以到零度以下(散热好的话)。可以两片叠起来实现。。

网友:
我试过把制冷片贴在不锈钢茶缸的底上,也是用强力cpu风扇散热。好长时间没见结冰,水微凉,制冷片上露水很多。导热没做好。

一片制冷片,在冷端滴水能冻上

网友(2010-04-05):
半导体制冷,就目前的技术,实在太不提倡使用,效率低的可怜

几年前修冰箱都还留了几块制冷片,后来都送人了~~

网友:
想当年也玩过半导体制冷片,两端的温差跟电流有关,所以热端要有良好的散热,冷端的温度才能降下来,同时要注意冷端的结露,容易造成故障。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选用的半导体制冷片的型号和功率时多大啊?

网友:
就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
等天热了也学着做个

网友:
楼主辛苦了,但看你照片,一个字 晕

网友:
当年毕业设计和热电制冷器有接触,最后老师帮忙,如果答辩老师问你怎么冷却,你就回答“水冷”就行,都没细说,我也没细问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当然涂了,还是挺勉强,因为制冷片冷热面温差是一定的,热面温度 降不下来的话,冷面也冷不下来

加个水泵,用水冷!

网友:
作过一个用了两片12708 贼费电的说 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太好了,夏天来了......51回来我也做一个...!哈哈---MINI的

网友:
不仅没有实用价值,实现零下应用?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当然涂了,还是挺勉强,因为制冷片冷热面温差是一定的,热面温度 降不下来的话,冷面也冷不下来
加个水泵,用水冷!

水泵都买好了,用风冷的话怎么也不能吧温度降下来!!!

网友:
我也做了个, 本想做来保存锡膏的, 失败啊
89C2051+18B20 控制继电器, 底于只定温度停止工作, 高于某温度开始降温,
一片4*4CM的制冷片, 一个478的CPU散热器+风扇, 装在一个15*15*15CM左右的 密封铁盒里, 周边加了棉

最终失败是散热器热端散热不成功, 好热, 冷端也旷散不到盒子周边

网友:
扩大金属面散热外加水冷的不行么?

网友:
最近也想做的,看了淘宝上400W左右的也就120元左右,最大温差70度。最后没做觉得制冷能力可能不够。
计划是干燥空气用的:

          空气温度上升到60-80度                       几片400W半导体制冷,PID控温在4度,冷凝压缩空气的水汽
压缩空气-------------------------->预冷一下压缩空气-----------------------------------------------------------
                  输出干燥后空气<_______________                                                             |
                                               |                                                             |
                                               |    利用干燥后的4度压缩空气预冷                              |
                                               --------------------------------------------------------------|

已经CPU散热器风冷了,楼主说要制冰,估计要用水冷的半导体制冷片吧,

网友:
【17楼】 zajia
做冰箱首先还得解决热面的散热问题 -------- 一旦风扇有问题.要保护制冷片
-------------------------------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温度开关,双金属片结构的那种,两块钱左右

网友:
正在做此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