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段PADS脚本程序,从POWERPCB直接产生钻孔G代码

楼主(2009-03-16):
为了给用热转移制作的PCB钻孔,在POWERPCB上编了一段脚本,直接产生G代码,不再需要借助其它软件从NC Drill文件产生。
因为板上可能有很多种直径的孔,不可能一钻到底,所以对钻孔直径进行分类,从0.4,0.6,0.8,1.0一直到3.0(步进0.2mm),钻完
一种直径后,停下来等待手动换钻头(M6指令,具体换钻头位置要另外修改M6start,M6end两条宏指令),然后接着钻下一种直径的孔。

使用方法,看图:
首先打开PCB文件,把(0,0)设在左下角:

打开PCB文件 (原文件名:PCB.jpg)

然后进入脚本菜单:

进入脚本菜单 (原文件名:1.jpg)

载入下载的脚本:

载入脚本 (原文件名:2.jpg)

选择脚本,然后运行:

运行脚本 (原文件名:3.jpg)

设置参数:
考虑PCB不平整,板厚可以设置比实际稍大一些,这样孔贯穿PCB,效果好

参数设置 (原文件名:4.jpg)

生成G代码,另存保存:

生成G代码 (原文件名:5.jpg)

找个模拟软件,模拟运行一下看看效果

模拟G代码加工效果 (原文件名:6.jpg)

实际操作,刚刚热转移制作好的PCB:

实际钻孔操作 (原文件名:实物.jpg)

因为底层朝上打孔,所以把雕刻机零位定在镜像位置,即右下角

定零位 (原文件名:PCB2.jpg)

开钻!

开钻 (原文件名:PCB3.jpg)

换钻头:

换钻头 (原文件名:换刀.jpg)

网友(2010-07-06):
很有深度

网友(2011-11-18):
楼主模拟软件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2013-12-16):
就找这个呢 哈哈哈哈

网友:
就用PADS画图,收下了

网友:
很棒,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