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在电路板上开个方控怎么开啊?或者怎么把焊盘的孔设置为方形的?

楼主(2009-03-17):
RT,谢谢了

网友:
孔都是钻的,貌似不能弄成方的吧。
可以用keepout画一下,看厂家能不能加工了。太小了肯定不行。

楼主:
keepout画了之后就不能再连接线了?

网友:
按TM取消错误就可以了,能画的,一般都是用KEEPOUT画的,不过好像POWERPCB可以直接搞出奇怪的过孔的。PORTEL99SE的功能太弱了,不会是DXP的也还不行吧。

楼主:
DXP是不行的!

网友:
最简单的莫过于在线路板上用Drill Layer画个方框

网友:
在mechanical1层画出你所要开孔的形状即可~~

网友:
开方孔从加工的角度来讲不好,可考虑椭圆孔
如是机械孔的话,可在keepout layer画方框

网友:
可以的,而且很简单!你放个焊盘,打开焊盘属性,可以定义在KEEPOUT层,根据自己要求改变焊盘大小,形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