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否知道哪些现有笔记本型号,带有并口,谢谢~

楼主(2009-03-17):
正在为雕刻机物色一个笔记本电脑,谢谢

网友:
新的还是二手的?
ibm t40-t43都有,不过都是二手的

网友:
新的笔记本,并口比串口更难找了!估计只有二手的!

楼主:
新的Dell笔记本是否有带并口的?

网友:
dell,原来好像定制的有,现在不知道

网友:
新的基本上都没有了,貌似只有二手的有了
还好我的T40还有个可以用用

网友:
和T 43 同期 的R系列也带 我有个R50E ,连1000块都卖不到,只好用来带雕刻机了

网友:
华硕的8000系列有并口的.

网友:
可以买个 扩展坞.只是知道扩展坞上有好多端口,其中有串口和并口,连接雕刻机好用不好用不知道.

网友:
扩展坞的可以,因为是内部已有接口连出来的
但是USB转的应该不行。

网友:
Think Pad + 扩展坞是最可靠兼容的。全系列都支持。

网友:
你应该问有没有LPT口,并口的范围太大了。用扩展坞或是PCMCIA转LPT扩展卡,不过山寨货居多没有扩展坞来得稳定,建议买牌子货。我有过一次驱动找不到了,费了我N天才从网上找到(当然不是从原厂的网站因为根本不知原厂为何)

网友:
买二手笔记本吧

网友:
带PCMCIA插口的笔记本+PCMCIA并口卡(现在已经很便宜,淘宝上已经降到100了),物理扩展,绝对好用。

网友:
13.1’---14’富士通(带底座扩展的)有,8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