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C语言中用结构体方式访问数组的方法

楼主(2009-03-17):
有时,你可能有一段内存,即需要用结构体的方式访问,又需要用数组的方式访问,
通常情况可以用union,但使用时需要多打些字母
这里我给出一种技巧,可以使程序看起来简洁直观明了

比如定义一个串口发送的结构,缓冲区是256字体,并环形利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8        bool
===============================
typedef        struct
{
        bool        IsOpen;
        u8        CurPos;
        u8        EndPos;
        u8        Buffer[256];
} T_USART_WRITE;

typedef        struct
{
        u8        Status;
        u8        TimeOut;
        bool        IsNew;
        T_USART_WRITE        Write;
        T_USART_READ        Read;
} T_USART_COMM;

extern T_USART_COMM  Comm;

可是当你停止使用USART时,这256字节不就浪费了吗...
移去做别的用时,只能按照字节访问,想必也会很不爽吧...
但有了宏就没问题了,比如
===============================================
typedef   struct
{
    u16 Address;
    u8  Code;
    u8  Check;
} T_REMOTE;

#define Remote    *(T_REMOTE*)Comm.Write.Buffer

#define Remote    *(T_REMOTE*)&Comm.Write.Buffer[100]

================================================
此时当USART功能停止使用后,这256字节就完全释放出来了....
当作这种技巧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按字节接收数据,但按照结构体来读取使用,等等...
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网友:
下面没看明白,局部变量?

你说的这些一般是用堆分配内存再处理的吧?

网友:
不错,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留待观察

楼主:
首先要知道typedef,就不多说

#define Remote    *(T_REMOTE*)Comm.Write.Buffer

(T_REMOTE*)是强制类型转换
将Comm.Write.Buffer地址转换为结构体指针
====================================================
可以用Remote.Code或Remote.Address来操作所指向内存了

只要Comm定义时是全局变量,编译器编译后是绝对地址,没有任何效率问题...

楼主:
在c++中,这种用法的优势,被“引用”所取代...

网友:
地址绑定……
我一般用一个宏来处理

#define TYPE_CONVERSION(__ADDR,__TYPE)                 (*(__TYPE *)(__ADDR))

以楼主的应用为例:

TYPE_CONVERSION(Comm.Write.Buffer,T_REMOTE)

不过我不是太推荐这种使用方法……

网友:
"union不能在struct内部使用"

毫无根据,此结论从何而来?????

网友:
原来是这个东东,第一次用时就碰到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
我也在用
struct DownPkt
{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command;
        union {
                unsigned int Int;
                unsigned char ch[2];
                } Dat;
        unsigned char ETX;
}down;
unsigned char *IBuf;

IBuf=(unsigned char *)&down;

down.Addr就可以直接用了,向IBuf[0]中写数就可以通过down.Addr直接用了

网友:
来个位域的用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one:1;
        unsigned two:2;
        unsigned three:3;
    }BITS;
    unsigned char l;

}MY_TYPE;

int main(void)
{
/* 此处添加你自己的代码 */
    MY_TYPE val;
    MY_TYPE *ptr;

    val.BITS.one=1;
    val.BITS.two=2;
    val.BITS.three=3;

    printf("%x\n",val.BITS.one);
    printf("%x\n",val.BITS.two);
    printf("%x\n",val.BITS.three);

    ptr=&val;

    ptr->l=0x12abcdef;

    printf("-------------------\n");

    printf("%x\n",val.BITS.one);
    printf("%x\n",val.BITS.two);
    printf("%x\n",val.BITS.three);

    printf("-------------------\n");

    printf("%x\n",ptr->BITS.one);
    printf("%x\n",ptr->BITS.two);
    printf("%x\n",ptr->BITS.three);

    printf("sizeof(val)=%d\n",sizeof(val));

  getch();
  return 0;
}

网友:
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

如果遇到总共16bit,然后划分位2bit,10bit,4bit三位。
是不是10bit要拆分位6bit + 2bit方式呢?

网友:
注意对齐就行了

网友: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one:1;
        unsigned two:2;
        unsigned three:3;
    }BITS;
    unsigned char l;

}MY_TYPE;

更喜欢用: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har one:1;
        unsigned char two:2;
        unsigned char three:3;
    };
    unsigned char l;

}MY_TYPE;

MY_TYPE val;

val.one
val.two
val.three
val.l

网友(2009-06-06):
技巧 技巧!!技巧就是垃圾的代名词!!!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2010-10-06):
不错啊,太深奥了

网友(2014-08-26):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柔性数组的知识呢,原来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