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数传电台实现遥控+视频语音传输

楼主(2009-03-17):
现在市面上的大都是遥控与视频分开传输,而且视频是模拟信号传输。
是否可以使用数传电台,做四轴遥控。同时,也传数字视频语音信号?

网友:
不行,数传电台带宽有限

网友:
bandwidth is an issue.

You may use 2.4G wireless data module. Surely can transfer data and video in one go.

网友:
目前数传电台数据速率有限,传语音可以,传视频可能有点吃力。2.4G加高放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16-01-22):
学习了,目前有变电站无线通信应用,求推荐电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