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个电线的通断 ?

楼主(2009-03-17):
想要单片机去控制一根线的通断,通断时间在100ms 到1s 可以控制,线上电流小于2A....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  主要是我电路不是很明白要怎么设计

网友:
用P沟道的MOSFET

网友:
电压多少?交流直流?
直流的话三极管也可以,交流比如220V的估计要用晶闸管。

楼主:
是直流电压

能否给个简单的原理电路呢 ?

网友:
晕死  用三极管就可以啊

网友:
三极管做开关用不就是 到达了你说的目标了吗

网友:
线上电流小于2A,普通的三极管达不到吧?8550才500mA

网友:
用可控硅呀!

网友:
10A的三级管都多得是。
PMOS更好。

网友:
双向可控硅+驱动,简单的要命。。。

网友:
模电啊模电,哎!

网友:
光耦+继电器简单的。

网友:
继电器,比较好,要频繁关断,需要用固态继电器,另外用光偶隔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