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红外捕捉学习遥控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7):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测试程序,测试的遥控器是SAA3010(资料上说是使用RC-5编码)。
多少现在我按同一个键,比喻数字键“1”,串口得到48个数据,并且么此按数字“1”或者其他相同按键,得到的着48个数据都不一样。
所以就有了下面的问题。
1,SAA3310的数据格式如下,应该是32位。怎么串口会收到48个数据呢?.
     SAA3010是使用RC-5编码,有2位起始位、1位控制位、系统码占5位、指令码占6位,
一帧数据共占14位。在第一次按下遥控按键后芯片要经过16位的防抖动时间和2位的扫描时
间才会发送第一帧数据。
2,为什么按同一个键,每次串口收到的数据不一样呢?
3,程序中putchar(pulse_clocks);//串口发送脉冲宽度  */ ,这里发送的宽度是实际时间吗?
请教大家,谢谢了,由于手上没有示波器,另外对于学习型的遥控器,接受和发送思路的理解还有点问题。
谢谢,下面是我写的接收的测试程序,我想用数组IR[]将所有高低电平的时间宽度保存下来。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tdio.h>                                // 使用CVAVR的标准 Input/Output 函数
#include <delay.h>                                // 使用CVAVR的延时函数
#define ICP1        PIND.6                        //脉冲输入由ICP1(Pind.6)输入
sfrw ICR1=0x26;                                   //补充定义16位寄存器ICR1地址为0X26(mega16.h中未定义)
unsigned char ov_counter;
unsigned int ICP_new,ICP_old;
unsigned long pulse_clocks;
unsigned int IR[100];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1溢出中断
{
        ov_counter++;                                //记录溢出次数
}

interrupt [TIM1_CAPT]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T/C1捕捉中断
{       unsigned char i=0;
        ICP_old = ICR1;
        TCCR1B = TCCR1B ^ 0x40;     //改变触发方向
        pulse_clocks = (unsigned long)ICP_old - (unsigned long)ICP_new + (unsigned long)ov_counter * 0x10000 / 500;  //计算脉冲宽度ms
        IR[i++]=pulse_clocks;//只记录脉冲维持的宽度,单位MS
        if(i==79)i=0;
        ICP_new=ICP_old ;
        putchar(pulse_clocks);//串口发送脉冲宽度  */ 请问这里发送的宽度是实际时间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UCSRA=0x00;                // USART initialization
    UCSRB=0x18;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UCSRC=0x86;                // USART Receiver: On,USART Transmitter: On
    UBRRH=0x00;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USART Baud Rate: 9600
    UBRRL=0x19;
    //TCCR1B=0x42;  //初始化T/C1,1/8分频,上升沿触发捕捉
    TCCR1B=0x02;    //初始化T/C1,1/8分频,下降沿触发
    TIMSK=0x24;     //允许T/C1溢出和捕捉中断
    #asm("sei")
    while (1)
   {};
}

网友:
传个代码和示波器抓的的波形给你 这是以前做着玩的 用的是定时器解码 没有采用ICP功能

楼主:
谢谢,SAA3010用51解出来了,我现在想用AVR来学习红外码

楼主:
出现上面的问题是不是我程序....
晚上再找找原因,

楼主:
还是有问题,郁闷。继续调试,路过的大哥给点帮助了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我做过,不过不是用AVR写的,用的是台湾仿PIC芯片(成本二元左右).接收也不用接收头,是用电路接收的.若用AVR,那成本太高了.

网友:
记号  希望楼主能做出来

网友:
应该是时间问题,我做过实验,不同的遥控器竟然接收的的编码不一样,但是都可以控制同样的电视机。我纳闷了很久的时间,后来测量才知道晶振的频率不一样,于是将两个遥控器的晶振都更换成新买的同一批次的晶振,哈哈,遥控器同步了,接收到的编码都是一样的了。
遥控解码,没有别的技巧,就是要精确控制时间,也就是你的接收和你的发射要时序相同,相差不能太大了。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