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ATtiny26的USI问题

楼主(2009-03-17):
ATtiny26的USI问题能做UARST的串口使用吗?

网友:
到ATMEL官方站上下载AVR的app_notes:AVR307

AVR307: Half Duplex UART Using the USI Module (18 pages, revision A, updated 10/03)
The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USI) present in AVR devices like the ATtiny26, ATtiny2313, and ATmega169, is a communication module designed for TWI and SPI communication. The USI is however not restricted to these two serial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It can be used for UART communication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