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下定时关机指令详解

楼主(2009-03-17):
(适合于winxp以上系统)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1小时后关机命令:
shutdown -s -t 3600

中午12:00定时任务:

12:00关机:
at 12:00 shutdown -s

12:00关闭梦幻这个游戏:
at 12:00 tskill my

附:取消方法 (开始-运行输入)
shutdown -a (取消倒计时关机)
at /delete (取消定时任务)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况,要出去办事情,于是开了梦幻西游摆滩,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担心摆滩太久而浪费点卡.要是能在指定时间能关闭梦幻多好,一来可以在办事的时间内摆滩卖东西,二来还不会担心摆太久而浪费点卡

现在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不借助使用第三方工具实现梦幻定时关闭的方法,以winxp为例.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

方法一:定时关闭计算机
这是一个最常用的方法,不仅关闭了梦幻,还关闭了计算机,达到了节能的效果,极力推荐.
首先,打开DOS窗口.方法为在运行里输入"cmd".然后输入:"shutdown -s -t 3600" 引号不要输.
运行后就会出现一个类似"冲击波"的倒计时窗口了.取消方法为:shutdown -a

shutdown 为winxp自带的定时关机命令.-s为关闭计算机,-t为预定时间,3600为秒,也就是说这个命令的效果为1个小时后关闭计算机.如果需要预定为2小时,只需要把3600改成7200即可.
(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在dos窗口下输入shtdown/?查询)

方法2:定时关闭梦幻进程1
如果你边摆滩,边玩其他游戏或打材料,此时当然不希望用自动关机的方法了.那么你可以尝试下关闭梦幻进程的方法.
每个程序运行后,都会在windows里占用一个进程.关闭进程的方法当然是大家多知道的CRTL+ALT+DELETE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他.现在我们就是要实现定时关闭的功能.
先带大家认识tasklist命令和tskill命令

在dos窗口下输入tasklist可以查询所有的进程
tskill命令则是可以关闭(杀掉)指定进程
比如梦幻的进程是my.exe,Qq的是Qq.exe
我们只要输入tskill my 或者tskill Qq 就可以把你所开的梦幻窗口和Qq全部关闭.
问题是应该如何实现在指定时间内关闭呢?
用计划任务?winxp的计划任务那么变态,我才不要用呢!
winxp也自带了一个定时命令:"at"
很简单的一个命令
格式为:at XX:XX 命令
比如定时关机的方法也可以用at 12:00 shutdown -s 来实现,如此计算机就会在12:00关闭

同样,关闭进程也可以用at来实现,输入at 12:00 tskill my 实现,短短一句,是不是很简单呢?呵呵
当然,为了方便,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个BAT处理文件.
打开记事本,输入以下语句:
@echo off
cls
at 14:09 tskill my
echo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pause >nul

(注:你也可以只要at 14:09 tskill my 这句,其他只是为了让程序更完整)
保存为shutdown.bat(名字可以随便,扩展名一定要是.bat),以后需要的时候只要双击运行即可了.程序也可以本站下载。

方法三:定时关闭梦幻进程2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如何定时关闭进程的方法了.但是进程的名字都是相同的,如果你双开了2个号,那岂不是全部都给关了?我只要定时关闭我的主号行不?答案是肯定的
进程的名字相同,但是他的PID(进程标识符)是不同的,我们关键是要找出他们的PID
方法为在dos下输入刚才介绍过的"tasklist"(更详细介绍请输入tasklist /?),就可以看到对应的PID号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按ctrl+alt+delete,点"查看"-选择列-钩上PID(进程标识符)就能在任务管理器看到了
这样,我们就要把关闭的命令改成:tskill PID号 即可
需要定时的话,就输入:at 13:00 tskill PID号

好了,我把自己认为最简单的3种方法都告诉大家了,当然,废话多了点.只为了能让大家看得懂.

注:这是转载网上的文章。原始出处不知。

网友:
推荐一个我用了多年的关机软件,我晚上常用网络监测下载

网友:
呵呵沙发!!
谢谢阿莫的教导!以前一直用专门的软件定时关机的,刚才自己试了一哈真的很好用!
貌似阿莫的教程每一个都很易懂哈!

网友:
哎,又晚一步啊,沙发变板凳了!!

网友:
哈哈,我用的也是一楼的哪个软件!!

网友:
巧了。我周末晚上老用梦幻摆摊,阿莫举的例子真恰当呀。

一直用at 2:00 shutdown /s
没有用过软件。

网友:
这个不错 下班的时候用

网友:
我来一个,一般我不用关机,因为我好多东西希望明天开机还一样:

晚上11:40休眠:
at 23:40 rundll32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网友(2009-06-11):
这个命令偶用过。。。。蛮好用的

网友:
网上淘来的,我一直用在程序里,不错次次关机成功。

{
        OSVERSIONINFOEX osvi;
        osvi.dwOSVersionInfoSize=sizeof(OSVERSIONINFOEX);
        if(!GetVersionEx((OSVERSIONINFO *)&osvi))
                return false;

        switch(osvi.dwPlatformId)
        {
        case VER_PLATFORM_WIN32_WINDOWS:
                if(        (osvi.dwMajorVersion==4 && osvi.dwMinorVersion ==10) || //win 98
                        (osvi.dwMajorVersion==4 && osvi.dwMinorVersion ==90) || //win Me
                        (osvi.dwMajorVersion==3 && osvi.dwMinorVersion ==51) || //win NT 3.51
                        (osvi.dwMajorVersion==4 && osvi.dwMinorVersion ==0))        //win NT 4.0
                {
                        //强制终止进程, 关机
                        return ExitWindowsEx(EWX_FORCE | EWX_SHUTDOWN, 1) == 0 ? false : true;
                }
                break;
        case VER_PLATFORM_WIN32_NT:
                if(        (osvi.dwMajorVersion==5 && osvi.dwMinorVersion ==0) ||        //win 2000
                        (osvi.dwMajorVersion==5 && osvi.dwMinorVersion ==1) ||        //win xp
                        (osvi.dwMajorVersion==5 && osvi.dwMinorVersion ==2))        //win 2003
                {
                        // 提权

                        HANDLE hToken;
                        TOKEN_PRIVILEGES tkp;
                        OpenProcessToken(GetCurrentProcess(),TOKEN_ADJUST_PRIVILEGES | TOKEN_QUERY,&hToken);
                        LookupPrivilegeValue(NULL,SE_SHUTDOWN_NAME,&tkp.Privileges[0].Luid);
                        tkp.PrivilegeCount = 1;
                        tkp.Privileges[0].Attributes = SE_PRIVILEGE_ENABLED;
                        AdjustTokenPrivileges(hToken, FALSE, &tkp, 0, (PTOKEN_PRIVILEGES)NULL, 0);
                        CloseHandle(hToken);

                        //强制终止进程, 关机
                        return ExitWindowsEx(EWX_FORCE | EWX_SHUTDOWN, 1) == 0 ? false : true;
                }
                break;
        default:
                return false;
        }
        return false;

}

网友(2009-07-26):
太有趣了  也很实用

网友:
有定时开机不?

网友:
定时开机在BIOS设置

网友(2009-08-30):
长见识了

楼主:
【21楼】 feiyang007 不正
有定时开机不?
-------------
可以购买一只40元左右的定时器,控制电源在特定的时间开机。 电脑的BIOS里设置来电后自动开机就行。

网友:
这几个指令我也用过

网友:
续【25楼】 armok 阿莫

电脑的电源要设置FULL ON

网友(2009-10-13):
很好很好,学习、、、

网友(2010-03-29):
有点意思

网友:
又张见识了

网友(2012-03-05):
一直用at 12:00 shutdown -s。呵呵。好贴,实用。

网友(2013-02-27):
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
E  没犀利的脚本.................................

网友(2013-05-12):
学习一下,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