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采样,校正系数计算!!!!!!!!!!!!!!!

楼主(2009-03-17):
交流电220V经过电压互感器2ma/2ma经过电压提升、运放到AD(基准电压是3.3v)如下图。

AD采样的数据经过理论计算应该是196~829,不知道计算的对不对?但是AD实际采样的结果是165~783,相差40左右,为什么呢?
经过32点的DFT计算出来的结果是316,DFT计算结果是交流电的振幅值(最大值)。
请教高手这个电压校正系数到底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
补充下AD是10位的,单端采样范围0~3.3V
高手来给指点下怎么计算?

网友(2010-07-28):
顶起来,求高手指点,我也要用这个了。。。

网友:
电压互感器副边要接终端电阻吧。

网友:
这是电流互感器线路。

网友:
互感器次级没并电阻

2ma/2ma是电流互感器,需要把电流转为电压

网友:
运放纯属多余

互感器次级加个电阻,ad直接采样就行了
电阻用1.5k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波形不会失真,就是相位差会大起来。

网友:
RV01就是负载电阻,这是用运放的标准接法,线圈的端电压接近于0,更精确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运放

网友(2012-08-07):
校正系数有线性 非线性校正之说

有校正电压电流幅度 校正相位 也就是功率之说

行话叫写满度 或叫 写参数

网友(2013-04-02):
不明白你想问什么?不就是实际的计算结果与理论的计算结果又偏差嘛,好像你的表述里面并没有体现出校正系数这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