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帮我焊接块DSP的板子?

楼主(2009-03-17):
我这有DSP的板子,从来没有焊接过,还是有点怕怕!
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焊接下啊?
DSP型号是320F2812PGFA

楼主:
顺便我手头没有2812,要是那位高人手头有DSP芯片那就更好,直接帮我焊接上面去,我直接付钱给您就行了。
免得我还要先去买DSP了,再寄过来寄过去的。

楼主:
PS:莫老大的论坛好像有点小问题,我双击“提交”按钮之后居然出来了两个?(鼠标这两天被我按坏了,单击总是成了双击)

楼主:
我的电话15871585906

网友:
我也就只能焊个LQFP封装的

网友:
BGA封装的找修手机的帮忙焊

网友:
这个片子这两天焊了2片 第一片没焊好,结果用热风枪拆了一次把AD部分吹坏了,采集出来的值全是FF

网友:
PGFA的太容易焊了
买把恒温烙铁
调到300度
把芯片对准,固定四周管脚
然后使劲的往一排管脚上镀锡,烙铁走来走去,保证每个焊点都烫到,锡要上成一坨坨的,量越大越爽。
差不多了就使劲的往下一磕,多余的锡都掉下来了,个别焊点沾到一起的用点助焊剂,不要用松香,很快就分开了
我的手艺一般,5分钟能搞定一个2812

网友:
【9楼】 ralfak

哈哈,经典啊~~

网友:
误人子弟,不要那美女开玩笑,这年头女孩子家玩电子的不多啊,个人认为LZ是MM.

网友:
没片子,帮你焊接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啊 快递过来我免费帮你焊
练习焊接的好机会啊 下面的不要和我抢啊!

网友:
LZ  不知道焊好没?

我手头有不少2812

而且 我也做过很多2812的板子

如果楼主信得着我就可以联系我

楼主:
不知道楼上如何联系啊?

网友:
力天电子:www.lt430.com
力天论坛:www.lt430.cn
QQ:一八三四四二九二二
mail:yuhang 1984 @ yeah . ne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今天找了个修手机的,还真的是5分钟搞定了!
特别表示对  lhlmm  网友的感谢!

我自己现在也会焊接了,买了一瓶修手机人用的“维修佬”牌子的焊锡泥+一把10元的烙铁,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说明:
这个焊锡泥很好用,要是有人为了焊接2812芯片烦恼,就去买瓶焊锡泥,比焊锡丝好焊接多了

网友:
楼主有什么焊接心得分享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 就省事多了

网友:
不要用那个焊泥,买液态的助焊剂和洗板水。
恒温烙铁。
助焊剂能不用就不用,一般用在最后几个管脚粘在一起的地方,加点助焊剂烙铁一烫就开了。
焊完后要洗板,洗完后仔细检查,防止短路。
99.9%的工业酒精洗板也可以。
我以前用棉签洗,现在改用牙刷刷。刷得干干净净。

网友(2009-12-13):
是锡浆吧,焊LQFP吧,没用过,准备自己焊2812,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0-04-19):
用那种平头的烙铁,先把2812放好,固定起来,我们一般把它对好后,在两个对角方向点松香,松香遇冷一凝固,就直接把2812固定在那里了。然后一边一边的焊,先点松香,然后一手送焊锡,一手同步拿平头烙铁往下滑,就焊好一边了。全部焊好后,仔细检查,如果有个别焊在一起的,用助焊剂粘在细导线上用烙铁烫,很快就可以分开了。然后用工业酒精擦干净就好了。我们实验室的都是自己焊的,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fa的太容易焊了
买把恒温烙铁
调到300度
把芯片对准,固定四周管脚
然后使劲的往一排管脚上镀锡,烙铁走来走去,保证每个焊点都烫到,锡要上成一坨坨的,量越大越爽。
差不多了就使劲的往下一磕,多余的锡都掉下来了,个别焊点沾到一起的用点助焊剂,不要用松香,很快就分开了
我的手艺一般,5分钟能搞定一个2812

高,确实高!

176脚呀,打死我也不敢焊。呵呵,看了你写的,有点焊的冲动。

网友(2010-07-14):
我自己也没敢焊过,找的焊接上一位高手,1分钟搞定,真是太牛了,固定,来回拖几下,然后拿到放大镜下观察了一下,一次成功,无虚焊及短路情况,真是佩服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