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龙 avr下载软件 烧写 熔丝位的 问题?

楼主(2009-03-18):
如图所示的设置界面,为 cksel = 1100,但是 打开 设置导航 后 看到的  对应 打对勾的选项  后 的注释 cksel却是 cksel = 0011;
是双龙错了 吗,

网友:
双龙不会错,是你错了。
打勾是0,不打勾是1

楼主:
oh,
打勾的 是 被编程的  还是 没打勾的 是 被编程的啊 ?

网友:
打钩就是被编程了,就是0,不打钩就是没被编程,就是1

楼主:
哦,是这样啊, 怎莫 觉得 有点 别扭啊,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用

"设置导航" 这样减少出错

楼主:
谢谢 tyblly
我是 刚开始 做AVR单片机的,
在7.3728 下 调试时 烧死了 好几片 ATMEGA16,
现在在 1.8432 下  又烧死了 两片, 还没有 做成  高压编程器来 解锁;
不想 再锁住一片了,
请 大家 能否  具体 告诉我 在设置导航下 使用 1.8432晶振如下图  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
你连晶振熔丝位都选择错了,选成有源的了

楼主:
to  68336016
下面这样选 对吗,
1.8432  算是  中频吧?

网友:
楼主没有有源晶振的话,用一个单片机比如51啥的,写个简单的IO翻转的程序,连接XTAL1脚,然后用双龙的慢模式就可以恢复了,还不行用双龙的 tubro 慢模式,以前我这么干过。

网友:
刚碰AVR的时候也犯过如此的错误 呵呵 不过用另外的通电板子的晶振接到被锁的单片机板子上就可以恢复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8楼】
我的 选择 是否 对呢?

网友:
被我锁了两块芯片!!!

楼主:
好啊,都是 新手

网友:
我不小心的时候锁了一片 呵呵

网友:
avr与其它的MCU很多概念都拧劲

网友(2014-02-18):
我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