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LIS302DL三轴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呢,想请教下

楼主(2009-03-18):
有哪位用过LIS302DL三轴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呢,本人想做计步器,不知道有哪种算法号~

网友:
这个是数字输出的?

个人感觉其实计步没有太多的算法可言. 关键是实验.

搞好了分别带在手上, 袋在裤袋分别试一下, 纪录下3轴的加速度曲线, 然后以次作为模型就可以了

楼主:
是数字输出的。我试过了啊,三轴的曲线也用上位机看了,3条曲线不知道选哪条好啊,也看不出什么规律,就是差不多完美的正弦波,有时还有干扰就更不好做了。其实LIS302DL还有用中断方式来做计步,可我不会用,还在试验

网友:
我认为3条曲线都要使用, 至于如何融合还是要靠实验

我相信有规律的运动相对于干扰来说是有一定特征的, 你通过实验把这个特征提取出来, 就是运动的模型了

网友:
ls的说的没错!

sharp最新的9050s就带计步器的功能,我兄弟就是做这个的。呵呵 。3条曲线都要用到的。观察3条曲线分析一下应该会明朗很多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做计步器还是简单的。你看看行进过程中输出波形的起伏,是和运动同步的。

滤波是必要的。LIS302DL输出数据的频率,远远大于运动变化的频率。数据是充足的,就看怎样处理。

三轴可能都反映行走的起伏,但是其中总有一轴的输出幅度比较大。该轴的方向和重力加速度的方向比较一致。

网友(2009-08-07):
说说思路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