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PLC外扩用户存储区是用EEPROM还是Flash?

楼主(2009-03-18):
问如题。并请解释一下理由,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用户非易失性存储器有2种,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前者可以用flash,因为相对访问次数较少,flash写寿命可能在1-10万次;后者要用eeprom或者铁电,因为访问次数会比较频繁,eeprom写寿命一般是100万次,铁电据说是上亿-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