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不用外部时钟也能工作?

楼主(2009-03-18):
  上次我用的xilinx的xc95144的外部时钟引脚连接了一个有源晶振,但是我程序里面没有引入这个引脚,但是CPLD还能工作,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需要时钟信号的就是组合逻辑电路。

网友:
如果你把晶振拿掉就不工作了
虽然你没有使用这个外部时钟,但是内部工作时还是以它作为基准频率

网友:
没有用到晶振

楼主:
哦!也就是说,这个晶振去掉了,就不能工作了吧1我准备去试试!

网友:
好多都不要用的,就当它是高级GAL

网友:
不需要时钟信号的就是组合逻辑电路。 好多都不要用的,就当它是高级GAL

楼主:
哦!谢谢!那它靠什么驱动呢 ?

网友:
那它靠什么驱动呢?
=====================
难道没有晶振、时钟信号,芯片就不能工作了吗?
看看与、或、非门、三八地址译码器74LS138,见过它们接入了时钟信号吗?
CPLD器件内部就是一大堆门,根据自己的需求,编译熔丝,让这些门有的开,有的关,构成逻辑电路,能够效仿各种各样的逻辑芯片。
不要用单片机的眼光来看CPLD。

网友:
纯组合逻辑而已

网友:
不是吧
我就见别人驱动数码管的显示,不要钻牛角啊,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