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永磁同步马达如何驱动(附电机参数及接线图)

楼主(2009-03-18):
如下图,用过的朋友希望能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直接加个交流电压就可以,如果需要改变转速呢?

楼主:
还是没人理理啊,为什么呢哈?

网友:
要是只调速,控制V/f比就好了,要是要求有好的动态性能,要用矢量控制了!

楼主:
手头上有个别人的产品,用万用表测了下,是两个线圈的.引出四根线,两两一组, 和两相四线步进马达一样.示波器量下脉冲波形,驱动方式也和步进马达一样,整步驱动,所以比较纳闷是不是步进电机来的,可标签明明写着64TYD-150RPM   AC24V  100UF 然后拆开马达看下内部,确实是同步马达.

但有点还是不明白:我手头上的这个同步马达为什么是两相四线呢.两组线圈是完全独立的.

网友:
两相同步需要一个主线圈一个副线圈,否则无法确定转动方向。启动后副线圈就“没用了”。当然实际上仍有用,比如它转的时候你用手拧它,如果此时副线圈没接,电机就会自动反向转。

本来副线圈无需太高要求,之所以故意做成两个线圈完全一样,是为了方便了调整转动方向,从图上你可以看出,一旦电容接点改变,主线圈跟副线圈的角色就互换了。直接接交流的那个是主线圈,串电容的那个是副线圈。

楼主:
【6楼】 rainyss
谢谢你的答复,由于第一次用同步马达,不太了解。
还想请教下你。要控制同步马达,是不是只要给主线圈供交流电就可以,副线圈只是用来确定转动方向

网友:
这个不能调速,但可以改变方向,你就当个普通电机(交流)使用就行了,用电容移相。唯一就是速度恒定。

楼主:
不会吧,不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