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BOOT 定位,还有can't go to main.

楼主(2009-03-18):
IAR 中boot 怎么定位啊?
还有就是我的程序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Wed Mar 18 15:31:16 2009: Error (col 1): Unknown or ambiguous symbol. main
Wed Mar 18 15:31:16 2009: Couldn't go to 'main'.

楼主:
-Z(CODE)INTVEC=7000-7057   /* 21 Interrupt vectors * 4 bytes each */

/*Fill unused interrupt vector's with RETI */
-H1895 -h(CODE)7000-7057

-Z(CODE)TINY_F=7058-7FFF
-Z(CODE)NEAR_F,INITTAB,DIFUNCT=7058-7FFF
-Z(CODE)CODE=7058-7FFF
-Z(CODE)TINY_ID,NEAR_ID=7058-7FFF
-Z(CODE)CHECKSUM#7FFF

-Z(CODE)Fw_Descriptor_Seg=58-D7 /* #_..X_FW_DESCRIPTOR_SIZE-_..X_FLASH_NEND */

还是不行啊?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啊!
can't go to main!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熔丝位配置不对吧?要是配置在BOOT区启动,那样就没有跳转到main函数那里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能不能再说清楚点啊?

楼主:
各位大侠多谢了!现在正急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选择输出格式的时候,选择ZAX-I编译然后停止就出现这个,如果用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2009-04-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具体说明下,谢谢。

网友A(2010-04-09):
我是这样解决的(IAR AVR5.4)
原来现象是仿真时进不了主函数
project->options->linker

网友:
我也有这现象

网友(2011-02-26):
高手指点下  我仿真MSP430F5438也出现这个问题 Couldn't go to 'main'. 怎么解决啊  仿真后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2011-05-18):
9楼不是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解决的(IAR AVR5.4)
原来现象是仿真时进不了主函数
project->options->linker

确实管用,但不能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2017-03-29):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解决的(IAR AVR5.4)
原来现象是仿真时进不了主函数
project->options->linke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