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写FLASH的问题,掉电再读就全变成1

楼主(2009-03-18):
读写FLASH的问题,掉电再读就全变成1

#include <msp430x16x.h>

unsigned char  writebuff[4]={0x01,0x02,0x04,0x08}; //用于存放被数组
unsigned char readbuff[4];

void erase_SegB(void);
void read_SegB(unsigned char *readbuff);
void write_SegB(unsigned char *writebuff);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0;

  erase_SegB();                 //掉电后,//注释此函数
  write_SegB(writebuff);        //掉电后,//注释此函数  重新下载程序,读出全是1
  read_SegB(readbuff);
  while(1);
}

void erase_SegB(void)
{
  char *Flash_ptrB;

  Flash_ptrB = (char *) 0x01080;
  FCTL1 = FWKEY + ERASE ;                            //允许段擦除
  FCTL3 = FWKEY ;
  *Flash_ptrB = 0;                                    //擦除
}

void read_SegB(unsigned char *readbuff)
{
  char *Flash_ptrB;
  unsigned int i;

  Flash_ptrB = (char *) 0x01080;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for( i =0; i < 4; i++ )
  {
    *readbuff++ = *Flash_ptrB++;
  }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void write_SegB(unsigned char *writebuff)
{
  char *Flash_ptrB;
  unsigned int i;

  Flash_ptrB = (char *) 0x01080;

  FCTL1 = FWKEY + WRT;
  FCTL3 = FWKEY;

  for( i =0; i < 4; i++ )
  {
    *Flash_ptrB++ = *writebuff++;
  }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第一次运行程序,可以写,可以读,读出来的结果跟写入的一样,修改程序后,只读,就全变成1,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程序错了吗?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修改程序后,重新下载FW,flash被下载软件给擦除了

网友:
IAR设置一下,download只更新main memory

楼主:
多谢xuanyusyj的答案  原来这么简单 竟然耽误了1天  再次对xuanyusyj表示感谢

网友(2009-08-17):
请问download只更新main memory怎样设置,能给截个图吗?

网友(2011-04-06):
project--》option--》FET Debugger-->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