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直流稳压电源预稳电路

楼主(2009-03-18):
图中是两种可控硅预稳电路。
主要作用是降低调整管的功耗
请问各位那种性能好些呢?
各位有没有BT33的代换电路啊?
可控硅触发变压器有没有制作的数据,谢谢!

楼主:
又找到一个用光电耦合器的电路,还不错

楼主:
好象没有对此电路感兴趣的?
在做线性可调稳压电源的时候这个电路是必须的啊,
为了降低调整管的功耗这个电路
比用继电器来切换变压器初级绕组好多了。

网友:
我感兴趣啊,不过这个电路比继电器的复杂些,不知道可靠性能怎么样?

网友:
用可控硅不如用开关电源?

楼主:
这种采用可控硅的电路都是比较成熟的,在很多成品可调直流电源里都用过。
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
之所以一些直流电源没有使用这种电路,而采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的次级绕组
有的是成本方面的考虑。
采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在绕组切换的瞬间会产生冲击电压
继电器在切换时会打火
继电器有切换噪音
对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要求高些
如果这种方法在大范围线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里采用
不光要使用次级多绕组的电源变压器,同时也要采用多个继电器,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起到降低功耗的作用

当然用可控硅来降低电源调整管的功耗,可控硅对电路有可能产生干扰。
另外可控硅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源的纹波可能较大,一般要求纹波系数小的电源要在可控硅的后级采用LC或π形滤波
这样的电路的体积可能就比用继电器的电路要大些,元器件也要用得多些

在可调线性直流稳压电源里面,采用可控硅来降低电源调整管功耗的电路用得更多一些,而且优于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的方法
另一种方法就是采用直流电抗器,这个效果最好,但成本也最高,体积大,笨重,这些是他的缺点。

6楼说的“用可控硅不如用开关电源?”这种说法太武断了。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使用开关电源的。
至于为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希望多交流

网友(2009-06-09):
我突然记得有一款进口的电源就是用的这样的电路,我还有电路图, 好像是hp的机子,一下子没有找到。

网友:
看了下,这些都是要交流电源才行的.

其实你搜索一下,有一款用DC/DC模块叫KIC-125的.

做了一款预稳压的.输出总比最终输出高4V左右.

大量应用在一款M8控制的数控电源上.

网友:
采用开关电源降压预稳的线性电源,失去了线性电源的优点。

网友:
现在使用可控硅的似乎还不多

网友(2009-07-15):
前级电路改为单片机+MOS管

网友:
居然是1967的电路图了,那时侯的电源也很好了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