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8051F350的A/D转换做个数字万用表,但是如何实现负电压的测量?

楼主(2009-03-18):
知道A/D只能测量正电压,但是一般的数字万用表能测量显示负电压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
C8051F350的A/D有差分输入吗?

网友:
看看运放的书,把负电压变成正的来测量

楼主:
RO【1楼】 ywl0409 老黄牛:有一个24位全差分输入!

网友:
如果有差分输入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假设你的输入电压小于参考电压的话,正接的情况下,输出大于零;反接的情况下,输出是负数,以补码的形式出现的.

网友:
这是个好注意,呵呵,我抽屉里那块350的板子可以用来玩玩了,以前咋没想到咧.......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电路行不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现在真是觉得书到用时,方很少啊!自己基础不扎实啊!
谢谢 ywl0409 老黄牛 和 jackiezeng 的建议,我正在验证中……,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0-08-28):
验证的怎么样了!?
你的负压测了没?

网友(2011-12-07):
用加法电路转换为正电压测量啊

网友:
很是深奥哦

网友:
做个绝对值电路不难,不过觉得在0点附近极性检测会不会不够灵敏,比如-100uV不能触发。从这点来看还是用双极性输入方式来测量省事些。

F350要测高分辨率挺慢。我用它来做蓄电池测试的应用时需ms级的测试速度,只能用了约10bit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