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一台示波器 晒一下上个世纪的示波器

楼主(2009-03-18):
淘宝70元买的,这个老家伙还帮了我不少忙,SPI.IIC ,PWM UART 红外等 都可以显示出来,最高100K 其实8M也能显示 只是波形显示不完整。
模拟示波器还是有它的有点,绝对是即时测量,一有信号 屏幕马上更新,数字示波器就不行了,数字示波器如果用来测量瞬间干扰就有点麻烦,
今天拆开看了,绝对是纯手工安装,PCB绝对是热转印的,而且没有依靠任何电脑软件,而且那个时候(1970)买的起这个东西的 绝对是国家人才。
弱弱的问下,那个亮着的像灯泡一样 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电子元件?

看看那是后捆电线还是用线缝上的。

网友:
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网友:
70块的价格很值得啊

网友:
亮着的是电子管吧

网友:
晕,你连SPI.IIC ,PWM UART 都知道,不会连电子管都不认识吧?

网友:
PCB绝对是热转印的

---------------

我看那时候绝对是没有激光打印机的。

网友:
我看那时候的电路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宝贝啊,那些电子管不错的

网友:
古董或者可以叫文物,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呵呵!

网友:
电路板都是手工划出来的,用什么办法?

其实用过的方法很多,研制要画一两块就用鸭嘴笔+聚苯乙烯的甲苯、二甲苯溶液画;工业生产就用蛋白+重铬酸铵感光转印;70年代后期有了电路板贴纸,就可以用刻刀刻薄膜了......

网友:
太值了,羡慕呀!

网友:
哈哈,圆形的显示器不错,可以用来做时钟,这个示波器值得收藏。

网友:
此DD运费可能都不止 70 RMB

网友:
楼主这么喜欢“绝对”?这个词很特别,用一次,说明你很牛!用两次,说明你非常牛!用三次,说明你是放牛的。
电子管很费电的,不环保,还是建议少用的好。那线束是人工绑扎的,不是缝的,绑法很简单的,自己看看就会了。

网友:
这个带USB接口吗?

网友:
那些电子管现在的价值都不止70元,超值的东东。

网友:
最后一张里面那些二极管的脚貌似都是卷起来的?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
电子管大都是6N1、6N3、6Z4,不太值钱。电源变压器较值钱。

网友:
那些二极管卷起来就是空心线圈啦!我在好多老式收音机见过!用来滤波的!
还有在以前的电线也是卷成空心线圈的!一来可以滤波!二来可以准备好下次拆来用时能长一点线!
电子管收音机!嘿嘿!
连一个晶体管都没有!
还有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这个示波器有晶体管就说明当时用这个的那个人很有钱!
那是一个晶体管要比电子管还贵!

网友:
看面板和我家里那个一模一样,不过我的 好象说是1M的 当时连邮费共花了110元,机子90元
我怀疑它能测数字信号吗?多会拿到公司里来,测测信号看看 是什么效果。

网友:
70年代别说做不了“热转移”,PCB布线都是手工的,先在白纸上布局、走线,然后在硫酸纸上贴纸(这事我干过),直到89年才出现了用电脑设计,SmartWork这个软件还有人记得么?

网友:
看来我家那台古董比它先进多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to 21楼:smartwork,偶是从V1.0用到了V1.4。。。
现在手里还有一版。
另外说一句:偶用的时间似乎比89年早一些。再早一些的时候,也有人用AutoCad之类画PCB。

网友:
【4楼】 laodangong
晕,你连SPI.IIC ,PWM UART 都知道,不会连电子管都不认识吧?

很赞同。你SPI、IIC、PWM、UART都知道,居然连电子管都不认识!太……

网友:
电子管6Nx这样的,当年很流行
另外目前才是是数字示波器好,模拟的早该淘汰了
数字示波器有DSO和DPO 2类
DSO叫数字存储示波器,靠CPU存储数据和分析数据,有较大的死区时间,就很难捕捉毛刺之类的特发事件
DPO就不一样,它是数字荧光技术,用芯片模拟荧光屏,直接高速写"屏",效果和模拟的一样,CPU不负责处理数据,所以效能高,远不是DSO能企及

论坛上做的示波器,都是DSO架构的,呵呵
DPO太贵,而且技术门槛太高,DIY不来的,也没有国产化(国产商用示波器都是DSO)

网友:
看小信号毛刺,模拟的一定比数字的好.

网友:
看小信号毛辞,模拟的一定比数字的好.

网友:
这东西换个配件都没法找

网友:
回【14楼】 polarbear 枫叶

那时候连电脑都没有怎么会有USB,从那里来的外星人啊~

网友:
那时候电脑也只能叫计算器,根本达不到计算机的要求

网友:
ST12电子管示波器,科创的93同志买了,40块。还送一箱烧杯
lz买贵了……我无语

这个东西不好用的……数字有数字的好处,我不信你这个能看到SPI发了什么数据

网友:
很具有收藏价值啊呵呵

网友:
这样的电子管示波器俺也有一台,功能一切正常,是以前实验室淘汰下来的.现在不知塞哪个角落里了

网友:
楼上,太狠了吧?我在计划带宽200K的示波器,你居然。。。。

网友:
LZ对数字示波器绝对是了解不够,测量瞬间信号才是数字示波器的长处。

楼主:
引用26楼的:
电子管6Nx这样的,当年很流行
另外目前才是是数字示波器好,模拟的早该淘汰了
数字示波器有DSO和DPO 2类
DSO叫数字存储示波器,靠CPU存储数据和分析数据,有较大的死区时间,就很难捕捉毛刺之类的特发事件
DPO就不一样,它是数字荧光技术,用芯片模拟荧光屏,直接高速写"屏",效果和模拟的一样,CPU不负责处理数据,所以效能高,远不是DSO能企及

论坛上做的示波器,都是DSO架构的,呵呵
DPO太贵,而且技术门槛太高,DIY不来的,也没有国产化(国产商用示波器都是DSO)

-------------------------------------------------------------------------------------------------------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示波器测瞬间信号会很不方便,比如我要测试 电磁炉电源开和关的瞬间的波形,有数字我感觉会非常麻烦。调到100MS档才可以观察出。
楼上的厉害 电子管的型号果然是6N1的 ,上电后非常的烫。
说实话 电子管还真第一次看到,他的功能是不是跟3极管一样的吗?这边我看2极管已经有了。找不到3极管  我一开始以为是“D型电子加速器”,以前再物理书上提到过的,加速电子 后 让他射到萤光屏幕上。我还怀疑有辐射,都不敢多看。让大家见笑了。
邮费30呵呵,用韵达的 貌似很便宜,还是外省的 。
  另外测量SPI 和红外码和uart,如果是持续发的是同一个数据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还有pt2262 调制的波,都可以稳定的显示出来。只是屏幕小 要反复平移波形,对于传输没有规律的数据包,数字的也无能为力吧。

网友:
大家说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比如说电子管? 还是其他的变压器之类的
老家学校淘汰下一大批这个东东  去年在亲戚家看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扔掉了。。。。。。

网友:
大家关心的是电子管、变压器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东西面板上的各种旋钮质量很好,几十年了接触依然良好。

不像现在新式仪表拨盘一两年就接触不严.

网友:
最后一张里面那些二极管的脚貌似都是卷起来的?有什么好处么?

那个年代物资比较缺乏
这样做是为了万一下次再用到这个管子时
引脚还是长得~~~

以前俺也这么干过~

网友:
觉得以前的工艺没得说
线缆都用棉线捆扎,很细致

现在看不到这样的工艺,现在的仪器外面很漂亮,内部线缆有点乱,都图省事用塑料线扣扎

网友:
to 37楼

瞬间波形,DPO也看不到的。
直接写屏,瞬间信号一闪而过。

要看瞬间波形,普通的数字示波器用单次触发就可以捕捉到

网友:
40楼的说那时候物资缺乏,不过看当年那些电子书说那时中国手工作坊也能做出二极管三极管,还有家家户户都大炼钢铁哦!呵呵

网友:
围观出土文物

网友:
这个70元值啊。LZ在哪儿买的?

网友:
回楼主,两个示波器 我都一一试过了,还是觉得数字的好哇。没有发现模拟的有一点点的好处。以下是数字的照片,模拟的照片看左图吧。

网友:
亮着的叫“灯”。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很酷~
目前数字示波器还不能完全替代模拟示波器
但老模拟、低端模拟示波器与现在的数字示波器相比已经没有优势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看上去平滑些”吧

数字示波器的触发、滤波、FFT运算功能用处很大

网友:
看上去平滑是灵敏度差

网友:
To 42
瞬间波形,DPO能看见的,一闪而过?你用毛刺触发嘛~这样能捕获的,再不行就AB PINPOINT吧
低端的DPO没此功能的,十来W价位的才有,价格是很不厚道啊

模拟示波器无法抓瞬时图,也是一大缺陷,所以现在都淘汰了~
高端的都是DPO的世界,最高物理真实带宽20GHz啊~目前半导体的极限,好几年没任何突破了
力科那个号称业界最nb的30GHz的物理值也只是16GHz,靠合成手段提升的

网友:
设置成无限余晖或者合适电平触发就行了,或者干脆做一个专用触发器。

网友:
那个时候有打印机吗?

网友(2009-05-01):
看来示波器的年龄比楼主大很多呀!

网友:
比我还要老十几岁 ....
   亮着的电子管真帅!

网友:
楼主,连电子管都不知,有些怀疑你是否是玩电子的.哈.

网友:
【楼主位】 175891641

今天拆开看了,绝对是纯手工安装,PCB绝对是热转印的,而且没有依靠任何电脑软件,
----------------------------
那年头绝对还没有热转印这种做法。

网友(2009-06-16):
楼主接触电子比较晚,鉴定完毕!

网友:
现在搞电子的,没有几个认识电子管的了!

可能我身边的人太烂了吧(包括我)?论坛牛人真多!

网友:
一个电子管都不只70块
PCB是用油漆画的吧

网友:
李军(49楼)到这里看下,发表下你的看法!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8440&bbs_page_no=1&bbs_id=3043

网友:
哇!Cool!小时候只有在收音机上看见过这些东西。而且非常的热。

网友:
呵呵 古老的东西 拿来玩玩还是不错的 不过使用的话就太差点了
“灯泡”是电子管 有二极管和三极管 现在很少见了 不过在音频领域还是很NB的

网友:
回16楼:二极管管脚卷起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安装方式。因为二极管比较珍贵,舍不得剪短管脚,故尔。
另外,与二极管同一块PCB上的那些绿色的电阻都是1/4W的炭膜电阻,红色的电阻为1W的金属膜电阻。从这些元件来看,应当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面板上的指示灯用的是6.3V的灯泡,那时候还没有发光二极管呀。
那时候的PCB制作工艺远远不如现在。当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利用防腐油墨将敷铜板上需要保留的部分掩盖起来,然后用三氯化铁将不需要保留的部分腐蚀掉,再经过清洗、钻孔,最后涂上松香水(作为助焊剂)就完成了。很少使用阻焊剂,基本上没有丝印。那时还没有激光打印机,人们也不知道“热转印”为何物。
PCB的安装基本上都是手工完成。线路板之间的连接采用导线连接方式,为了整齐美观,以及便于维修,这些县都要整齐的绑扎在一起。其方法是用专门的丝线从一端开始捆扎并打结,再将先头向另一端延伸十几个毫米再做一次捆扎,反复延伸和捆扎直道另一端。这就是所谓的“扎线把”,是电子装连的一项基本功。
最后,示波器的型号疑似为325,属低档产品,比较便宜,主要用于教学。那时候比较好一些的专业示波器是SBT-5。

网友:
楼上的牛人,值得一顶

网友:
把里面的东西折下来卖给玩HIFI的人吧,估计能小赚一笔。

网友(2009-08-27):
这些古董在单位架子上放了N久了,现在用个示波器也困难,唉,只能用用SC16的光线示波器了

网友:
oldkey  虾坛过来的?和coody一起来的?

网友:
电子管应该还有新产的,音响电路中用的多。

网友:
325示波器,鉴定完毕

二极管卷起来并不是舍不得剪掉
早期的二极管都是玻璃封装的
受热后很容易碎的
卷起来是为了增加点防震,和焊接时候的散热

网友:
把“灯泡”拆下来买个“发烧友”估计能赚一笔,或者留着再传几代可能就价值不菲了

网友(2009-10-04):
这家伙也太老了!只有收藏价值(没什么使用价值)那些电子管也许行将入木了!

网友:
很牛的古董啊

网友:
古董啊....
观赏的价值>实用价值

网友:
我也略知SPI.IIC ,PWM UART 红外等,但也不认识电子管

网友:
我有一整盒子电子管,都是6N1,6P1,6P14,6J1,6V6之类的。捡来的,沉甸甸的,装了一个书包。

网友(2009-11-16):
电子管和晶体管各有优缺点,想必入门的人都知道。

20年前,清仓库,就像上面的60-80年代的电阻、电容、表头收集了一大堆,当时电子管也不会用,示波器拆了,示波管扔掉,示波器的壳能卖钱,留下。搬家了,没办法,能不要的就不要,那个同轴带电位器的波段开关留下了。想想真是浪费!

网友:
是呀 你连电子管都不知道还学什么电子啊?? 开玩笑

网友:
呵呵,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搞电子的不认得电子管,那玩意我还有几大盒,从6ZXX的整流管,到6NXX的三极管等等一直到FUXX的大功率管都有,而且是全新的,不过不知道放了那么久,会不会漏气~~~。还有PCB绝对不是热转印的,不是刀刻,就是油漆画的~~

网友(2009-12-26):
一个电子管都不只70块
PCB是用油漆画的

很多电子管没那贵,6N3也就几块钱而已。现在音响发烧友和大功率的射频功放上还是用的多的。

网友:
早期的线路板有些是用丝印工艺做的,不需要腐蚀的地方有类似油漆的东西保护。

网友(2010-01-28):
绝对不是感光转印的,肯定是手工画的。
那时候感光胶片多少钱啊。
用虫胶漆片泡酒精,然后用毛笔或者油画笔画的。

网友:
PCB是用油漆印刷上的

网友:
这台东西2002年花了300元买过一台,后来拆了,里面是电子管的

网友(2010-03-04):
这个示波器的型号是325/也有标ST-9的,带宽一般为2MHz;多用于教学实验.不能触发.只能测正玄波.

网友:
应该是上上世纪的了……

网友:
70块钱,简直太值了!!!!!!

网友(2011-10-03):
今天在二手市场也看到了好几台!

网友:
应该做文物收藏了!!!

网友:
其实LZ是只写程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绝对是热转印的

---------------
我看那时候绝对是没有激光打印机的。

不用激光机也能热转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pcb绝对是热转印的
---------------
我看那时候绝对是没有激光打印机的。
不用激光机也能热转印的

那时不叫“热转印”,叫“印刷线路”就和印刷书本一样,做好模板后用油漆直接印在傅铜板上然后再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时候的半导体元件是很值钱的,废品率很高的,所以那个时间的半导元件管脚是要预留很长的,也就是说机器可以报废,但是元件需要重新利用!!!!!

网友:
上世纪70年代,SBT5同步示波器是实验室的标准设备,一个大箱子,搬动需要专用小车

网友:
曾经用电子管DIY过功放的路过

网友(2011-11-05):
不认识也很正常,毕竟现在不用了,烧音响的很多人用,

网友(2014-02-22):
13樓 此DD运费可能都不止 70 RMB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