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仿真PIC12F629时程序一直都停在第一条指令,不会继续往下运行

楼主(2009-03-18):
仿真PIC12F629时程序一直都停在第一条指令,不会继续往下运行,若用MPLAB IDE软件仿真,则程序正常运行。
我用的是7.4SP3版本。
  请问有仿真PIC12F629成功的例子吗?能借鉴一下吗?

网友(2009-04-21):
配置位?看门狗?设置正常否?

楼主:
谢谢tt98,问题找到了,复位端未接造成的。
不过以前别的芯片复位端未接仍能正常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