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将液晶用于干扰比较大的场合(比如有电机,有压塞机或有电压波动场合等)一般采取

楼主(2009-03-18):
大家将液晶用于干扰比较大的场合(比如有电机,有压塞机或有电压波动场合等)一般采取那些措施?

选取电源是否较特别?我觉得主要是电源干扰.

网友:
楼主应该先说说症状
上拉确保数据线电平正确

楼主:
主要是液晶出现花屏,对液晶内存清零,有好转,但是出现闪动.我用的液晶驱动是ST7920,裸芯封装的那种,串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