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能买到机器人脚底部用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9-03-18):
如题   安装在 脚底的 8个 一只脚 安装4个
    价钱便宜的  网上都几百几百一个的
    有谁用过 好用的吗 便宜点的
  有用过的朋友和知道的朋友告诉下吧
不甚感激 。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知道灵敏度K和应变计电阻R,再测量出电阻变化量ΔR,通过公式ΔR/R=Kε就可算出被测物的应变了。一般范围是几微应变至数万微应变(με,1微应变=10-6毫米/毫米)。

楼主:
谢谢楼上的 gzresident sipure 两位朋友
我去涛宝查了下 感觉也几这个最合适
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怎么样的 听了你门的解答 明白多了
实物已经找到 研究中
贴出连接地址
11块钱一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7354ea1d955c78f01e94556bfa6a8c2.jhtml
参数
BE350-4AA型电阻应变片

电阻349.8+/-0.1 欧

灵敏系数:2.20+/-1%
它只有2跟线 具体怎么样的 要接AD 把测得的电阻值转换成数字量吗 以前都是用的光电 红外 没用过这个东东
能详细说下它的用法么谢谢
相信以后也会有朋友遇到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
这种电阻应变片测的是横向拉伸应变,一般是贴在零件表面测得弯曲应变的,然后再用应变值乘以弹性模量就得到弯曲应力。  用在机器人脚上好像不太适合。

楼主:
楼上的朋友 看来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了
是否知道有那种比较合适呢
价钱方面怎么样
  多多指教下

网友(2009-05-20):
答楼上的朋友: 不同厂商不同精度价格差的很多。 但是对于机器人应用来说好像最普通的都够用的吧。最普通的就几块钱就能买到。
我以前做实验时贴在受力件上的那种好像才7、8块钱。。。呵呵。 只是觉得如果要将他应用到机器人的脚上,似乎要在脚的结构上做点文章了。  我也在找压力传感器,但是比较懒,实在不想再改动机器人的腿部了,呼呼。

PS: 淘宝上我看见过有国外机器人公司做的一种应变片,稍微加点东西就卖好几百,太黑了,而且估计精度也不会太高。

网友:
晕,这么贵啊。现在一个便宜点的传感器也不过10¥左右。那上面可是需要4个这样的应变片啊。

网友:
比国外的那些价格公道多了,呵呵

网友:
传感器也要分种类啊。 一个光敏电阻才几毛钱,也算是传感器啊。呵呵。

网友:
楼主,电阻应变片通常的使用是和其他电阻构成惠斯通电桥从而获取电信号的,需要外界电源。信号处理简单,线性好。还有一种传感器叫PVDF薄膜,它是直接由形变产生电信号,无需外电源,但是这个信号处理比较复杂。7楼已经提到过,这两种都是用来测量拉伸形变的传感器,必须有横向位移才可以有信号产生,如果用来测量机器人脚底压力,恐怕在机械结构上还要费一番周折。
以上两种传感器,电阻应变片: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现在更名了,你可以在网上找得到)
                PVDF压电薄膜:珠海的一家公司(电子城比较容易买到,价格不贵。)
如果楼主有更妙的方案,希望能够拿出来探讨。

网友:
那个应变片都蛮大块的哦。。。。而且要加运放和AD才能用,个人想要做在机器人腿上的传感器可能不太现实

网友:
用这个吧,进口的,我以前还是托人从国外买,现在国内有售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267ce0e67cb993dcf10adc56dd0581e.htm

进口的就是阻抗变化大,国产的应变片,阻抗变化很小,很难测量。
当时我还特意寄了一片去陕西一家应变片厂家(据说是国内做得最好的),他们看了,说是做不了。

网友:
用AVR的AD就搞定了。还有弯曲传感器,你们看下那个淘宝店就行。

网友:
进一步搜索:

PVDF压电薄膜在足底压力测量中的应用:

http://www.cqvip.com/qk/92382x/200804/27650812.html

网友:
压电薄膜轴传感器及其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