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板与GPS模块的连接

楼主(2009-03-19):
想给四轴加装GPS,想选择U-BLOX的GPS带无源天线的C04-5H模块.GPS模块接口是USB和TTL串口。但不知是否如何与飞控板相连接?请教了。谢谢
另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Mikropter-tool来调试?

GPS???é (原文件名:U-BLOX.jpg)

C04-5x???éourdev_426509.pdf(文件大小:961K) (原文件名:C04-5x_Reference_Design_ProductSummary(GPS.G5-CS-07024).pdf)

网友:
通过串口线连起来就行了!

楼主:
是连接到飞控板的串行接口(异步)么?是飞控板原理图上的SV1接口么?

网友(2009-09-08):
国人太依赖德国的Mikropter,好像在Mikropter的基础上做任何改进都比较吃力??

网友:
re:【1楼】 jinyudzy 高月山

能联系联系吗?我也是一院的,我QQ:961089009.上次跑到104没找到你,嘿嘿

网友:
to【楼主位】 sunsmile78

MK的系统。。。要实现GPS定位悬停。。。好像还要增加个COMPASS,才能配合起来搞定的!!!呵呵!

网友:
【楼主位】 sunsmile78

1.官方程序不支持飞空与gps直连,需要用killagreg版本的程序。
2.使用gps,需要配合MK3Meg, 这个我可以帮到你,呵呵
3.GPS需要用u-center作特定的设置

网友:
to 【6楼】 RickyZhou

呵呵:) 。。。。。。。。。。。你老兄 Rickyzhou 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呀!以后多多指教!

BTW.....昨天无意在MK的论坛上看到你很早前的帖子了。。关于你的OSD GPS适配问题?现在解决了。。。???呵呵,也看到坛主说明可能是由GPS模块(LEA-5H)引起的,数据参数的问题?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A:

请问killagreg版本的程序哪儿可以弄到?

网友:
MK的官方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killagreg版本的程序,其磁强计是不是直连在飞控板的PC4口上的,我看程序:它获取PC4口的PWM信号,高脉冲持续时间就是一个航向角的信息值,这是否必须是MK自带的磁强计才能实现这种形式输出,我想用HMC5843来实现,但是其通讯方式是I2C的 是不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