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的姿态等参数的实时传输方法,使得它与遥控器和视频传输能够很好的共存?

楼主(2009-03-19):
microdrones的md4-200的产品中,通过数传电台获取四轴飞行的姿态等实时数据。
我们是否考虑也搞一个,如何选择数传电台?
使得它与遥控器和视频传输能够很好的共存?
请大家给些意见。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9-03-19,12:07:11 加入。
你的原标题:“关于四轴飞行的姿态等参数的实时传输方法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编辑本段]WIFI相关简述
  Wi-Fi 俗称 无线宽带
  全称Wireless Fidelity。802.11b有时也被错误地标为Wi-Fi,实际上Wi-Fi是无线局域网联盟(WLANA)的一个商标,该商标仅保障使用该商标的商品互相之间可以合作,与标准本身实际上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人们逐渐习惯用WIFI来称呼802.11b协议。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传输速度较高,可以达到11Mbps,另外它的有效距离也很长,同时也与已有的各种802.11 DSSS设备兼容。笔记本电脑技术——迅驰技术就是基于该标准的。
  IEEE([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802.11b无线网络规范是IEEE 802.11网络规范的变种,最高带宽为11 Mbps,在信号较弱或有干扰的情况下,带宽可调整为5.5Mbps、2Mbps和1Mbps,带宽的自动调整,有效地保障了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主要特性为:速度快,可靠性高,在开放性区域,通讯距离可达305米,在封闭性区域,通讯距离为76米到122米,方便与现有的有线以太网络整合,组网的成本更低。
  Wi-Fi (Wireless Fidelity),无线保_真技术与蓝牙技术一样,同属于在办公室和家庭中使用的短距离无线技术。该技术使用的是2.4GHz附近的频段,该频段目前尚属没用许可的无线频段。其目前可使用的标准有两个,分别是IEEE802.11a和IEEE802.11b。该技术由于有着自身的优点,因此受到厂商的青睐。
  正确读音[wai] [fai]
  拼音音译为:“waifai”
  据著名的美国韦氏大学词典和法国的罗贝尔词典,音标是[wifi],发音还是为"waifai"。
[编辑本段]WIFI突出优势
  其一,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广,基于蓝牙技术的电波覆盖范围非常小,半径大约只有50英尺左右约合15米,而Wi-Fi的半径则可达300英尺左右约合100米,办公室自不用说,就是在整栋大楼中也可使用。最近,由Vivato公司推出的一款新型交换机。据悉,该款产品能够把目前Wi-Fi无线网络300英尺接近100米的通信距离扩大到4英里约6.5公里。
  其二,虽然由Wi-Fi技术传输的无线通信质量不是很好,数据安全性能比蓝牙差一些,传输质量也有待改进,但传输速度非常快,可以达到54mbps,符合个人和社会信息化的需求。
  其三,厂商进入该领域的门槛比较低。厂商只要在机场、车站、咖啡店、图书馆等人员较密集的地方设置“热点”,并通过高速线路将因特网接入上述场所。这样,由于“热点”所发射出的电波可以达到距接入点半径数十米至100米的地方,用户只要将支持无线LAN的笔记本电脑或PDA拿到该区域内,即可高速接入因特网。也就是说,厂商不用耗费资金来进行网络布线接入,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成本。
  根据无线网卡使用的标准不同,WIFI的速度也有所不同。其中IEEE802.11b最高为11Mbps(部分厂商在设备配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2Mbps),IEEE802.11a为54Mbps、IEEE802.11g也是54Mbps。
  WIFI是由AP(Access Point)和无线网卡组成的无线网络。AP一般称为网络桥接器或接入点,它是当作传统的有线局域网络与无线局域网络之间的桥梁,因此任何一台装有无线网卡的PC均可透过AP去分享有线局域网络甚至广域网络的资源,其工作原理相当于一个内置无线发射器的HUB或者是路由, 而无线网卡则是负责接收由AP所发射信号的CLIENT端设备。
  而wireless b/g表示网卡的型号,按照其速度与技术的新旧可分为802.11a、802.11b、802.11g
  讲起无线网,大家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无线是否简单地两台计算机互联?No!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无线概念,新一代的无线网络,将以无须布线和使用相对自由,建立起人们对无线局域网的全新感受。需求决定了市场的发展,很少见到哪种IT技术或是产品能够象它样有如此迅猛的增长势头,不受任何约束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不再是梦想,其中,WiFi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Wi-Fi代表了“无线保_真”,指具有完全兼容性的802.11标准IEEE802.11b子集,它使用开放的2.4GHz直接序列扩频,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1Mbps,也可根据信号强弱把传输率调整为5.5Mbps、2Mbps和1Mbps带宽。无需直线传播传输范围为室外最大300米,室内有障碍的情况下最大100米,是现在使用的最多的传输协议。它与有线网络相较之下,有许多优点:
  无须布线
  WiFi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布线,可以不受布线条件的限制,因此非常适合移动办公用户的需要,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目前它已经从传统的医疗保健、库存控制和管理服务等特殊行业向更多行业拓展开去,甚至开始进入家庭以及教育机构等领域。
  健康安全
  IEEE802.11规定的发射功率不可超过100毫瓦,实际发射功率约60~70毫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手机的发射功率约200毫瓦至1瓦间,手持式对讲机高达5瓦,而且无线网络使用方式并非像手机直接接触人体,是绝对安全的。
[编辑本段]WIFI组建方法
  一般架设无线网络的基本配备就是无线网卡及一台AP,如此便能以无线的模式,配合既有的有线架构来分享网络资源,架设费用和复杂程度远远低于传统的有线网络。如果只是几台电脑的对等网,也可不要AP,只需要每台电脑配备无线网卡。AP为AccessPoint简称,一般翻译为“无线访问节点”,或“桥接器”。它主要在媒体存取控制层MAC中扮演无线工作站及有线局域网络的桥梁。有了AP,就像一般有线网络的Hub一般,无线工作站可以快速且轻易地与网络相连。特别是对于宽带的使用,WiFi更显优势,有线宽带网络(ADSL、小区LAN等)到户后,连接到一个AP,然后在电脑中安装一块无线网卡即可。普通的家庭有一个AP已经足够,甚至用户的邻里得到授权后,则无需增加端口,也能以共享的方式上网。
  长距离工作
  别看无线WIFI的工作距离不大,在网络建设完备的情况下,802.11b的真实工作距离可以达到100米以上,而且解决了高速移动时数据的纠错问题、误码问题,WIFI设备与设备、设备与基站之间的切换和安全认证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编辑本段]WIFI未来发展
  这两年内,无线AP的数量呈迅猛的增长,无线网络的方便与高效使其能够得到迅速的普及。除了在目前的一些公共地方有AP之外,国外已经有先例以无线标准来建设城域网,因此,WiFi的无线地位将会日益牢固。
  WiFi是目前无线接入的主流标准,但是,WiFi会走多远呢?在Intel的强力支持下,WiFi已经有了接班人。它就是全面兼容现有WiFi的WiMAX,对比于WiFi的802.11X标准,WiMAX就是802.16x。与前者相比,WiMAX具有更远的传输距离、更宽的频段选择以及更高的接入速度等等,预计会在未来几年间成为无线网络的一个主流标准,Intel计划将来采用该标准来建设无线广域网络。这相比于现时的无线局域网或城域网,是质的变革,而且现有设备仍能得到支持,保护人们的每一分钱投资。
  总而言之,家庭和小型办公网络用户对移动连接的需求是无线局域网市场增长的动力,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是目前WiFi用户最多的地区,但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办公的进一步普及,廉价的WiFi,必将成为那些随时需要进行网络连接用户的必然之选。
  最近,业界纷纷传出WIFI已出现生存危机的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日前很多企业仍然在WIFI这方面投入巨资,但从中赢利的企业几乎没有。据悉很多企业因WIFI而破产,前不久R Wireless公司也放弃了该项业务。那么WIFI的盈利情况是否真的出现危机了?
  不可否认,WIFI技术的商用目前碰到了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受制于WIFI技术自身的限制,比如其漫游性、安全性和如何计费等都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WIFI的赢利模式不明确,如果将WIFI作为单一网络来经营,商业用户的不足会使网络建设的投资收益比较低,因此也影响了电信运营商的积极性。 但从WIFI技术定位看,我认为,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WIFI技术的定位主要是作为高速有线接入技术的补充,将来逐渐也会成为蜂窝移动通信的补充。
  虽然WIFI技术的商用在目前碰到了一些困难,但这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包办所有功能的通信系统。可以说只有各种接入手段相互补充使用才能带来经济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因而,它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和范围内发挥对3G的重要补充作用,WIFI技术与3G技术相结合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本段]802.11n两阵营和解 下一代Wi-Fi标准将获批
  据国外媒体报道,下一代Wi-Fi标准802.11n的两大主要阵营日前决定摒弃前嫌,共同向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提交一份统一标准提案。
  两大阵营TGn Sync和WWiSE,以及第三方组织MITMOT上月底表示,它们将整合各自的提案,形成一个统一的草案后于今年九月提交IEEE。最终的版本将于今年11月提交。下一代Wi-Fi网络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540Mbps,而TGn Sync和WWiSE是这一新标准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TGn Sync和WWiSE一直坚持各自的802.11n标准,而且都获得了无线厂商的强力支持。
  WWiSE获得了德州仪器、Broadcom、 Conexant、 STMicro、 Airgo和Bermai的支持,而此前曾提交自有标准的摩托罗拉也加入了这一阵营;TGn Sync的支持者则包括英特尔、Atheros、Agere、英飞凌、思科、高通、北电网络、三菱、索尼、松下、飞利浦、三星、三洋和东芝。
  今年3月,TGn Sync阵营在IEEE工作组的投票中取得领先,但并没有获得足以使WWiSE出局的多数票。随后在5月份的一次投票中,TGn Sync仍然没有建立起明显的优势。为了不至于使802.11n标准的制定陷入僵局,TGn Sync和WWiSE均意识到合作比对抗更有意义。事实上,TGn Sync和WWiSE的标准提案差异并不大,如果两大阵营下月能提交联合标准草案,这一标准几乎肯定会被IEEE 802.11n工作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IEEE 802.11n工作组将于明年1月通过802.11n标准。
[编辑本段]高速有线接入技术的补充
  目前,有线接入技术主要包括以太网、xDSL等。WIFI技术作为高速有线接入技术的补充,具有为可移动性、价格低廉的优点,WIFI技术广泛应用于有线接入需无线延伸的领域,如临时会场等。由于数据速率、覆盖范围和可靠性的差异,WIFI技术在宽带应用上将作为高速有线接入技术的补充。 而关键技术无疑决定着WIFI的补充力度。现在OFDM、MIMO(多入多出)、智能天线和软件无线电等,都开始应用到无线局域网中以提升WIFI性能,比如说802.11n计划采用MIMO与OFDM相结合,使数据速率成倍提高。另外,天线及传输技术的改进使得无线局域网的传输距离大大增加,可以达到几公里。
[编辑本段]蜂窝移动通信的补充
  WIFI技术的次要定位——蜂窝移动通信的补充。蜂窝移动通信可以提供广覆盖、高移动性和中低等数据传输速率,它可以利用WIFI高速数据传输的特点弥补自己数据传输速率受限的不足。而WIFI不仅可利用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完善的鉴权与计费机制,而且可结合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广覆盖的特点进行多接入切换功能。这样就可实现WIFI与蜂窝移动通信的融合,使蜂窝移动通信的运营锦上添花,进一步扩大其业务量。
  WiFi是现有通信系统的补充,可看作是3G的一种补充
  无线接入技术则主要包括IEEE的802.11、802.15、802.16和802.20标准,分别指WLAN、无线个域网WPAN:蓝牙与uwb 、无线城域网WMAN:WIMAX 和宽带移动接入WBMA 等。一般地说WPAN提供超近距离的无线高数据传输速率连接;WMAN提供城域覆盖和高数据传输速率;WBMA提供广覆盖、高移动性和高数据传输速率;WIFI则可以提供热点覆盖、低移动性和高数据传输速率。
  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WIFI技术的定位主要是作为高速有线接入技术的补充,逐渐也会成为蜂窝移动通信的补充。 当然WIFI与蜂窝移动通信也存在少量竞争。一方面,用于WIFI的IP话音终端已经进入市场,这对蜂窝移动通信有一部分替代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热点地区的WIFI公共应用也可能被蜂窝移动通信系统部分取代。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是共存的关系,比如一些特殊场合的高速数据传输必须借助于WIFI,象波音公司提出的飞机内部无线局域网;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使用WIFI可以较为经济,象实现高速列车内部的无线局域网时。
  此外,从当前WIFI技术的应用看,其中热点公共接入在运营商的推动下发展较快,但用户数少并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使WIFI呈现虚热现象。所以,WIFI虽然是通信业中发展的新亮点,但是主要应定位于现有通信系统的补充。如果炒作过热,面对相对狭小的市场可能出现投资过度和资源闲置的状况。据报道,在美国T-Mobile移动通讯公司经营的遍布2000多家星巴克咖啡厅的“热点”网络,平均每天只有不到两个人使用,而运营商为此每个月就要花费数百美元。
  另外目前公共接入服务的应用,除了上网、接收email等既有应用之外,并未出现对使用者而言具有独占性、迫切性、必要性之应用服务,可使消费者产生另一种新的使用需求,这也是它难以大量吸引用户族群的原因。 百年来通信发展的历史证明,使用一种包办所有功能的通信系统是不可取的,各种接入手段的混合使用才能带来经济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同时提高。毫无疑问,第三代蜂窝移动通信(3G)技术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系统,它有较高的技术先进性、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广泛的应用。但是WIFI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和范围内发挥对3G的重要补充作用,WIFI技术与3G技术相结合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本段]WIFI技术简述
  一个Wi-Fi联接点网络成员和结构
  站点(Station) ,网络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基本服务单元(Basic Service Set, BSS) 。网络最基本的服务单元。最简单的服务单元可以只由两个站点组成。站点可以动态的联结(associate)到基本服务单元中。
  分配系统(Distribution System, DS) 。分配系统用于连接不同的基本服务单元。分配系统使用的媒介(Medium) 逻辑上和基本服务单元使用的媒介是截然分开的,尽管它们物理上可能会是同一个媒介,例如同一个无线频段。
  接入点(Acess Point, AP) 。接入点即有普通站点的身份,又有接入到分配系统的功能。
  扩展服务单元(Extended Service Set, ESS) 。由分配系统和基本服务单元组合而成。这种组合是逻辑上,并非物理上的--不同的基本服务单元物有可能在地理位置相去甚远。分配系统也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
  关口(Portal) ,也是一个逻辑成分。用于将无线局域网和有线局域网或其它网络联系起来。
  这儿有3种媒介,站点使用的无线的媒介,分配系统使用的媒介,以及和无线局域网集成一起的其它局域网使用的媒介。物理上它们可能互相重叠。
  IEEE802.11只负责在站点使用的无线的媒介上的寻址(Addressing)。分配系统和其它局域网的寻址不属无线局域网的范围。
  IEEE802.11没有具体定义分配系统,只是定义了分配系统应该提供的服务(Service) 。整个无线局域网定义了9种服务,
  5种服务属于分配系统的任务,分别为,联接(Association), 结束联接(Diassociation), 分配(Distribution), 集成(Integration), 再联接(Reassociation) 。
  4种服务属于站点的任务,分别为,鉴权(Authentication), 结束鉴权(Deauthentication), 隐私(Privacy), MAC数据传输(MSDU delivery) 。
  Wi-Fi是一种无线传输的规范,一般的,带有这个标志的产品表明了你可以利用它们方便地组建一个无线局域网。而无线局域网又有什么好处呢?很明显——无须布线和使用相对自由。
  在中国国内2006年截至,共有商业架设无线热点80000个左右,并有一些网站提供免费和收费的WIFI无线热点查寻功能
  比如:www.wifi01.com 提供WIFI无线热点的地图搜索查询功能 。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WIFI的态度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国内基本上不推进WIFI的,尽管现在国内的一些地方还是存在WIFI网络。
  现在的一些移动设备,因为国外在推行WIFI网络,所以一般都带有WIFI连接模块。而因为国内的原因,所以一些设备的国内版本就将WIFI模块去掉了。
[编辑本段]WIFI在中国发展——北京
  北京无线城市一期建设已经进入尾声,由中电华通负责奥运场馆周边以及市内覆盖建设,主要提供奥运场馆外的游客上网等服务.
  北京无线城市建设,有北京市Z.F.大力支持和原信息_产业部认可,一期将完成1000个基站的建设.中电华通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数百个WiFi Mesh和数十个WiMAX基站的布置.
  无线速率可达1Mbps
  上海嘉定是我国内地首个由Z.F.签约的无线城市计划,项目建设200~300个WiFi基站.北京的规模更大,共有三期规划涉及全市城乡,无线宽带不提供语音服务,与3G为互补关系.
  目前,中关村、金融街、CBD等地区已经有无线宽带的覆盖,用户有WiFi功能的手机或笔记本可以稳定使用1Mbps速率.该网络目前处于调试阶段,并未做宣传推广,中电华通统计,仅在金融街每天的在线人数达1000~2000人.
  中电华通力争在奥运前完成环线(二环、三环)的全部覆盖.该公司仍在探索运营和收费模式,完善网络安全设置,未来进入正式运营对个人用户可能会有速率和资费的设定.
  采用WiMAX+WiFi技术
  北京的城市地形复杂且圈地竞争激烈,对于中电华通这样的运营商,光纤的铺设成本高昂;而WiMAX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大的区域覆盖,回传数据代替光纤.
  由于WiMAX的芯片和笔记本等未能规模商用,因此该技术仅作为骨干传输;而WiFi作为“世界唯一的通用标准”,终端种类多且价格低廉,几乎所有笔记本都支持,建设基站后可迅速投入商用.中电华通一般将WiFi基站置于路边灯杆,这也是全球无线城市建设中解决站址问题的上佳方案.
  WiFi Mesh是一种新型公共无线局域网和城域网解决方案,其网络结构类似于渔网,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有很多路可以走,这样即使有个别站点故障仍然可以保持较好的覆盖.WiFi技术在几年间不断进步,WiFi Mesh的特点是:“自动发现,自动组织,自动均衡,自动修复”.
  无线北京 渐行渐近
  中电华通在宣武区春树街道办周围较早建设有WiFi Mesh网,无线宽带除了互联网接入,还有智能交通、视频监控等多种应用.
  宣武区信息办的网络状态稳定,信号好,居民反馈良好,信息办要求中电华通提供居民上网、数字家园、应急通信三个方面的业务.
  在网络建设中,频率问题、环保问题、站址问题等方面面的障碍均基本解决.无线宽带上网期待多年,北京无线城市在一期工程后还等待更大规模的建设.
[编辑本段]WIFI英语解释
  a local area network that uses high frequency radio signals to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over distances of a few hundred feet; uses ethernet protocol
[编辑本段]Wi-Fi认证
  目前 Wi-Fi联盟所公布的认证种类有:
  * WPA/WPA2:WPA/WPA2是基于IEEE 802.11a、802.11b、802.11g的单模、双模或双频的产品所建立的测试程序。内容包含通讯协定的验证、无线网络安全性机制的验证,以及网络传输表现与相容性测试。
  * WMM(Wi-Fi MultiMedia):当影音多媒体透过无线网络的传递时,要如何验证其带宽保证的机制是否正常运作在不同的无线网络装置及不同的安全性设定上是WMM测试的目的。
  * WMM Power Save:在影音多媒体透过无线网络的传递时,如何透过管理无线网络装置的待命时间来延长电池寿命,并且不影响其功能性,可以透过WMM Power Save的测试来验证。
  * WPS(Wi-Fi Protected Setup):这是一个2007年年初才发布的认证,目的是让消费者可以透过更简单的方式来设定无线网络装置,并且保证有一定的安全性。目前WPS允许透过Pin Input Config(PIN)、 Push Button Config(PBC)、USB Flash Drive Config(UFD)以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Contactless Token Config(NFC)的方式来设定无线网络装置。
  * ASD(Application Specific Device):这是针对除了无线网络存取点(Access Point)及站台(Station)之外其他有特殊应用的无线网络装置,例如DVD播放器、投影机、打印机等等。
  * CWG(Converged Wireless Group):主要是针对 Wi-Fi mobile converged devices 的 RF 部分测量的测试程序。
[编辑本段]2.4G信道与频点对应关系
  信道 频点(MHz)
  1 2412
  2 2417
  3 2422
  4 2427
  5 2432
  6 2437
  7 2442
  8 2447
  9 2452
  10 2457
  11 2462
  12 2467
  13 2472
  14 2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