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信号滤波器模块,0~5V信号滤波,非电源滤波

楼主(2009-03-19):
如标题,各位有无用过? 用运放设计的低通滤波电路效果不明显,请推荐成品模块或者成熟的电路应用,多谢。

网友:
频率没说,比较低还可以软件方式

网友:
你的信号频率,幅值多少?
用二阶有源RC还不行吗?
我的1KHZ方波都能滤成正弦。

楼主:
直流信号,只让20HZ以下的通过都行

原来用如下图的一阶低通,效果不佳,只能衰减1/3左右的干扰

网友:
只能衰减1/3左右的干扰

干扰频率?

2阶有源滤波10倍频衰减40DB, 即截止频率30Hz, 300Hz信号衰减 100倍

楼主:
回复 felixch:

待我上传示波器FFT图,另外请问有参考电路吗?多谢

网友:
你的电路就是标准2阶有源低通滤波呀,截止频率18hz

楼主:
回复 felixch:

之前就用的这个电路,实际效果跟仿真的差很多

网友:
把滤波电路与其他电路断开,在r9左端扫频,运放输出示波器观察,
如果与仿真结果相差比较大,肯定是电阻电容参数错误或运放有问题。
建议滤波不要用放大,把r1,r8去掉,接成跟随。

参考参数

楼主:
回复 felixch:
我刚才试验了下,静态下还是有100多毫伏的峰峰值干扰,请问要做到更好的效果还有什么方法?多谢

网友:
静态下还是有100多毫伏的峰峰值干扰

静态是什么意思?
干扰信号频率?
输入信号?

网友(2009-06-10):
不考虑延时的话可以用下面的电路,
缺陷是电压变动反应慢,
优点是从1V-pp的交流干扰衰减到1mV-pp,
直流不用说的不变的,
但是在输入直流电压变化时,
输出电压变化的很慢,

单单输入交流电压

干扰和直流同时输入

网友:
楼上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好学么?

网友:
看图标啦!
软件名字:multisim
版本:10
汉化程度:菜单
操作难度:低
仿真效果:不属实,仅供参考
用途:分析和交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