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便携的5v供电方案

楼主(2009-03-19):
本人用单片机做了一个遥控装置.但是苦于没有便携的电源而不实用.
用的是7805,四节五号6v有点少,再多体积又太大了...
哪位能支个高招?

网友:
用9V的迭层电池,就是方块电池,万用表里面用的那种.不知道电流够不够用.

楼主:
这东西大概多少钱?
我用来驱动光电管...

网友:
电池供电就不要用7805
要用低压差的LDO,最好用DC-DC,ON,MAX有很多方案

网友:
两节锂电池,,8V 多,, 低功耗的DC DC 芯片,如 精工的 , 待机功耗 几个 UA ,,, 绝对比7805 这些DD ,工作时间长多了,

网友:
4节电池最高电压可能达到6.4V,最低电压可能到4V左右。
如果你的系统非得用5V,注定你得用DCDC。
如果你可以用锂电,就有太多DCDC可选了,最便宜的就算34063了。

遥控装置看是什么电路,有时直接串个1N4007就行了。电压大点小点不影响。

网友:
你应该先测一下整机正常工作的时候的电流,然后再决定的.

网友:
根据你的工作电流来决定采用什么方案。一般常用有降压,升压等要根据你的具体用法来决定了,电池供电要讲究供电效率的,通常采用DC/DC方案来解决
如果你的电流不大,建议采用升压方案,这样2节普通电池就可以了,如果电流大可以采用锂电,超过1A,最好就要采用DC/DC降压了,这样效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