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ARM9做频率达到几M甚至十几M的信号发生器呢?

楼主(2009-03-19):
请问能不能用ARM9做频率达到几M甚至十几M的信号发生器呢?
直接用ARM产生方波,然后通过其他芯片合成想要的波形,这样行吗?

网友:
用一片DDS芯片+一个单片机应该更划算吧

网友:
用DDS更方便。。

楼主:
刚刚接触信号方面的知识,还不怎么认识DDS,能说一下大体思路或者给点资料吗?谢谢啦

网友:
查一下“直接频率合成技术”关键字
以及看看AD9858芯片的资料

楼主:
一般做信号发生器用DDS中的哪种芯片呢?

网友:
可以考虑下AD9833,下面是Datasheet和程序。程序是我在pudn找的,我试过了,好用的。

网友:
网上有个资料...用AVR加PLL出到30M...
我找链接去...

http://home.hetnet.nl/~pa2ohh/04dds1.htm

网友:
有专门芯片不用,偏要折腾那个CPU,何必呢!而且IO口速度未必赶得上啊!而且楼主的意思好像是想通过方波整形或者多个方波合成。低频的倒可以,高频的就不敢恭维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正在学习当中,希望大家能多多指点

楼主:
有哪位用过AD9850吗?给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