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工:有没有笙泉的单片机选型表?

楼主(2009-03-19):
STC单片机型号超多,而笙泉网站上就几款。

网友:
菜鸟就不明白了吧。stc旧型号,是用软件划分出N多型号的。
实际就那么几种ic而已。

看看这个帖子:深刻理解下,就明白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64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青藤&bbs_id=1006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289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选型&bbs_id=1006

网友(2012-09-23):
笙泉 STC 新塘 新茂  51对比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