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bf53*的板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跟进,功能如下:

楼主(2009-03-19):
用于学习uclinux驱动:
cpu:bf53*
nor flash:4m
nand flash:32m
spi flash:
sdram:32m
usb:isp1362/isp1161
audio:uda1341/wm8750
eth:dm9000
coder:saa7113/saa7121

还有cmos摄像头、sd、ide、lcd。

网友:
有兴趣 NANDFLASH太小了

楼主:
只是用来学习NANDFLASH的驱动,大小无所谓。

网友:
板子最好NANDFLASH做多片选 这样大小NANDFLASH都可以用

楼主:
等我画完原理图就发上来,大家review一下!

网友:
呵呵,手上有华恒的BF531.顶一下.

网友:
我有几块bf532的板子,用来做ole的屏的demo用的,有兴趣的可以转让或者交换点东西玩玩,有兴趣就等下上图,当然包括一些测试程序,比如 libmad(mp3播放) xvid(mp4) ucgui jpeg解码 efsl sd卡文件系统 ov摄像头等 不过板子没有nand flash,有32M的sdram  程序通过armok网站avr的并口isp下载线烧写,上位机是以前小俊写的。

网友:
【7楼】 lbing2002
快上图啊

楼主:
共享一下原理图给我参考下吧,lcd接口电路我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可以,原理图周1发出来(图不在家里),lcd可以有2种方式,一直是mcu接口的lcd就好办了,直接接总线上面,另外一种是rgb接口的,那就要用ppi来模拟,用2D的dma速度也没问题,不过rgb接口有限制,就是要麽做8bit的串行rgb色彩可以到24bit(我的就是这样做的,但有的屏是不支持的),并行的最多只能到16bit色,因为就16个ppi;
最好交换点什么东西,要说多少钱也真说不准,如果确实要买联系我看能不能商量个大家都ok的价格,联系qq 19602832

楼主:
这几天工作比较忙,今天才画完原理图草图,没有check,发上来大家帮我review一下。
有个问题:nor_flash大小是4M的,bf531支持的最大只有4M,我在cpld中做了逻辑转换,其他的usb,dm9000的译码也准备用bank3,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SPI FLASH吧,可以省下片选端,反正程序都要加载到SDRAM中运行的了

网友(2009-05-19):
刚看了,电源部分VDDINT(1.25V)的输出电路画错了,存储器部分有两个R27.
还有,网络芯片用的是DM9000A,不是DM9000,不一样的,RJ45的接法都不一样.
你这个板子搞得很复杂.不如做成核心板和子板的形式.
还有BF531性价比还可以(400MHz才38元人民币),532和533就没有会性价比了.

个人意见.

网友:
【9楼】 lbing2002

--------------------------------------------------
OLED用的是奇晶的2.8inch的OLED吧?驱动芯片是S6E63D6?Blackfin没有RGB接口是很遗憾的.系统接口或PPI接口没有RGB快吧?

网友:
希望有高手放出淘宝链接 很有兴趣买块。。
bf531 啊 满足我的折腾的欲望啊。

网友:
楼上,LiAsO 黄海潜水艇
我正在做,和31ic上699的差不多,我是NOR FLASH的,他的是SPI flash的.近期推出 仅199 RMB.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加快进度哦

网友:
jtag 有简易的解决方案?

网友:
仿真器太贵,没前途

网友:
有兴趣,公司刚好有仿真器,可以玩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
你说的跟进是不是让我们天天催着你。给你动力。呵呵!!开玩笑了。
有兴趣!

网友:
初学,想买个仿真器,针对BF53X的,不求兼容其它系列只求便宜些。还要买BF531芯片。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渠道吧!

网友:
最便宜也要好几千,楼上放弃吧

网友:
有国产1K左右的,自己google吧

网友:
烧写flash是没有问题的,硬件很简单,但仿真就贵了。不过可以用裁剪的BOOT来下载程序。

网友:
太好了,公司另一项目组已经有一个ADI原装仿真器,可以借来学习调试。以后要烧写片子或小改动是不是可以买便宜的编程器?

网友(2009-11-05):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难道就这样没了下文?

网友(2010-02-05):
再来跟进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于学习uclinux驱动:
cpu:bf53*
nor flash:4m
nand flash:32m
spi flash:
sdram:32m
usb:isp1362/isp1161
audio:uda1341/wm8750
eth:dm9000
coder:saa7113/saa7121
还有cmos摄像头、sd、ide、lcd。

楼主能否把最终的原理图发来小弟参考一下。谢过先,近期也在研究blackfin

网友(2010-12-18):
楼主,发展成什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