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开源项目计划书(更新了,欢迎猛烈、使劲拍砖)

楼主(2009-03-19):
重新修改了【活动简介】、【物料供应】

网友:
开工了,加油干!哈哈,来这里还没坐过沙发,这回抢一个示波仪的沙发

网友:
抢地板,等着

网友:
虽然没有参与,但密切关注

网友:
我已有stm32的小板,具体还要买什么呢?

网友:
用stm8 和stm32 都差不多的
无非是一些片上资源有点不同,使熟了应该都可以的
除非用刚刚公布的stm8触摸功能,不过grant大大说随后stm32的也会公布的 嘻嘻

网友:
嘿嘿,我在等后面的那个STM32的方案呢。

楼主:
已经更新,不过前面的介绍文字怎么变成了问号了??

网友:
刚看了,好像有点简单,具体流程不是很明确啊

网友:
【8楼】 dvhome
估计阿莫又要重新启动服务器了!

楼主:
回:【9楼】 yangyongwen

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很多东西都还不明确,如果一下子就能非常完善将细节写出来,那就不是计划,而是总结了

请看我在文档中用 【】 符号框起来的部分,这些都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我还有很多设想,暂时没有全部写进去,一步一步来吧。肯定有会创新的,请拭目以待!~

网友:
还像模像样哦~比我们公司文档更美观,呵呵

楼主:
【13楼】 lysoft

还像模像样哦~比我们公司文档更美观,呵呵

谢谢lysoft兄夸奖。这个是昨天晚上给阿莫打完电话以后弄的,没有太多时间去整理细节,比较粗糙,以后会慢慢完善文档的。

网友:
进度神速。。。。

网友:
关于外壳,我想问几个问题:
1。LCD模块的尺寸多大?
2。一共有几个按键?是放在正面还是侧面?
3。电池是的尺寸。个人觉得用N记的BL-4C比较容易找得到。

楼主:
嗯,电池我也觉得用手机电池很方便

但有几个地方要考虑

1、外壳设计和生产上,能否满足电池仓的要求?

2、充电管理怎么来做?使用专门的IC吗?

3、LCM的背光如何来做??使用DC/DC升压??我是担心这样会造成干扰。

我个人看法,STM8手持示波仪的电压变换直接使用LDO来做。尽可能降低噪声的干扰。提高稳定性和实用性。这样的话,LCM的背光部分好像又无法实现?

整体外壳的尺寸,请参考一般的数字万用表。
具体多少个按键,还得大家讨论一下功能定义才能确认下来。

网友:
提个意见,第一板我们做个简点的,避免过于复杂的设计,提高项目成功率。
用9V的层叠电池,不考虑冲电,电源IC降价供电。
电源IC用线性稳压形,噪音低,但损耗大,用开关形损耗低但噪音大,的确是头痛问题。

楼主: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暂定用9V层叠电池吧

这样外壳也好弄,有个盖,螺丝一拧就好了

里面也不用什么专门的电池仓。

网友:
一个月,搞个简单的能出来就很好了...
下个版本再走高端..
可以一直做到V10.00.00....呵呵..

网友:
锂电池可以使用万能充之类的充电好了。要不用431+317来做?专门IC好像贵了点,
LCM的背光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公司的背光都是用一个高亮度LED+均光板来做的--直接串电阻加到3.3V。3*8cm的屏上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确定使用的MCU型号是STM8S208RBT6

128K Flash、6K RAM、2K EEPROM、16x10bit ADC、3x16 Timer(可实现9路输出比较、9路输入捕捉、12路PWM。ST MCU输出比较不打开外部引脚输出功能就是定时器功能)、1x8bit Timer、1x SPI、1x I2C、2x UART(支持IrDA、ISO7816)、1x CAN。64Pin TQFP。

活动需要的样品已在我手中,会尽快交给armok,提供给各位。

网友:
请教搂住用什么软件 做的项目文档阿 ?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不宜采用9V叠层电池。那鬼东西内阻太大。
建议选用锂电池或者镍氢电池。
选用锂电池单只或多只并联,只用其3.7-4.2V电压范围即可。可以用mc34063进行升压、降压、负压变换。做个独立的小板,然后再模拟部分用LDO降压,这样能够兼顾效率同噪声的需求。
据说tek的DSO电源是用cuk电路做的。tek的东西用过,但是没舍得拆开看。

网友:
9V叠层电池是绝对不能胜任的。它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

网友:
TEK的TDS2000的电源是用开关电源做的,就是我从前公司做的.

对于目前要做的示波仪,就用好一点的DC-DC模块或者34063就可以了,输出电压的noise小于1%的Vout,基本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如果用线性的LDO当然是最好的了.

楼主:
很多高端仪器都是用开关电源

主要是考虑我们的条件不充分(时间、人员、合作方式、技术能力),如何能在不增加复杂程度、不大幅度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提高这次开源活动的成功率,是我需要权衡的因素。

如果这次使用架构相对复杂,但技术比较简单的线性电源成功了。那下一版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开关电源来做。这样也能达到对比,从理论到实际的验证。

对于开关电源如此谨慎,是因为我曾经做过的几个案例中,都是因为这个遇到了挺多的麻烦,造成了项目的延期。
一个是做蓝牙耳机相关项目,由于开关电源的干扰,蓝牙的连接效果比较差。
另一个是做中波的收音机,由于开关电源的干扰,接收效果无法接受。

我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的IC做的。开关频率换过几种,400K左右的,另一个是1MHz左右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类问题有没有可靠的解决方案。

网友:
那请问楼主,那几个方案的电源最后怎么样解决的呢~?

网友:
建议电池就用9v碱性电池,用开关电源34063或2575
减小项目的难度,用充电电池就复杂了

网友:
【27楼】 dvhome
如果要用开关电源的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频率低些的比较好,几十K就可以了,也容易做好.体积可能大些,但调试的难度会小很多.

楼主:
【28楼】 huayan 无色旋律

后来就用线性稳压了呗,加大散热面积,使用大功率电阻降压。什么土办法都上了~~~

【30楼】 ywl0409 老黄牛
这样啊,看来我一直走入一个误区了,我还以为是频率越高越好呢

网友:
我只表示支持。

网友:
电池还是用7号或5号可充电池比较好,通用性比较好

如果用手机电池有问题的,等你外壳开好了,很可能这款电池已经停产了。
不能保证手机电池在几年以内都有得卖,如果停产了就不利于东东的商品化了

网友(2010-01-29):
强烈建议用proteus软件仿真,让你的板子和程序在电脑里动起来,尽量接近真实效果,q-603727388,不会用的可学用,baidu proteus论坛,效果比较好, vb 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