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忙把它弄成“半数控”?

楼主(2009-03-20):
俺有一台这样的钻铣床,想把它改成数控(只要X轴和Y轴能自动行走定位就行),那位兄弟能帮忙?
当然是有尝的了

网友:
不理解何为半数控?自行行走定位是依据电脑图形文件还是你输入的数据?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全数控只是没有控制Z轴而已,而且控制Z轴的技术也差不多了,如果是后者还不如直接改数显来得经济实用。

楼主:
“半数控”是俺临时发明的词儿,见笑了!:)
俺是外行。
俺的目的:只要别让俺摇手柄定位就行-----一不留神就数错了圈数,嘿嘿
定位:依据我输入的数据----我自己算X、Y坐标
您说的数显,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俺的意图
可是,数显怎么改?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我以前在国外网点找到的"三轴数显+电子找边器+主轴转速表"可能你现在用得着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36&ID=24949&replyID=&skin=1

对了你为什么不搞成全数控得!十分简单!用MACH软件控制!你去"5iMX.com"论坛看看吧!!那边很多高手都在玩铣\车床(改数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73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
lz就是经常弄错圈数,这样的话,装一个圈数计算装置就可以了。
买2个旋转编码器,接单片机+LED数码管,用一个合适的软件计数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要求数显,直接买光栅尺装上然后在用单片机写个程序显示就行了。当然如果对成本有要求也可以采用编码器,但是实际使用精度与耐用程度不如光栅尺,毕竟一个是数角度一个是直接测长度。

网友:
可以到网上找,光栅数显尺,有一个大的数码管显示表,可以把XY两个轴装上就行,大铣床一般装一对尺加表是1600元左右,精度5UF。就是手动的时机, 数码表头显示你手动的行程参数,还有分中等功能。你装小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无论光栅尺还是数显表,俺发愁的是:怎么安装他们?!尺身固定在哪儿?划块又如何固定?。X轴还好说,Y轴我思来想去就是不知道咋安

网友:
http://www.shumatech.com/products/dro-350/index.htm

网友:
谢楼上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