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红外遥控项目 大家帮忙出出注意

楼主(2009-03-20):
项目要求:
4个按键控制2个负载,打开、关闭加热系统,打开、关闭照明系统。

现在想用电视机或者DVD等遥控器,接收部分通过单片机处理。
或者发射接收都自己做,但发射部分成本不能超过5元,发射部分不需要单片机处理,只是接收部分是单片机控制。

而去要红外线遥控,不要天线高频类的。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

网友:
很好实现,遥控器有现成的,电视机的或者是超薄的小型遥控器,按钮也不是很多,很好用的
用一体化接收头进行接收,单片机进行解码就可以了,外部电路控制两个继电器,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缺点:
遥控的距离不是太大,20m以内
方向感要好,中间不能有东西遮挡。
优点就是便宜,抗干扰

网友:
太简单了,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 zx962032 都市狗尾草

用一体化接收头进行接收,单片机进行解码就可以了

但必须了解每种遥控器的码,不同遥控器码不同吧

如果产品卖给不同用户,他们的遥控器不同,怎么办?

网友:
你做的遥控器一并卖给客户。

楼主:
恩 看来只能自己做遥控器了

那遥控器能否用一个专门芯片实现  不用单片机   应该有   我找一下

网友:
我在做基本一样的东西,PCB 已经做好了。
也是红外的。
接收暂态,信号给单片机。

网友:
遥控器应该是去买现成的,超薄的样子很好看的,手感也很好。接收部分就你自己做

楼主:
czhaii
你用什么发射、接收模块呢?  不要保密哟

网友:
LC 2260 LC2272

楼主:
czhaii
你是用LC 2260芯片接红外发射管; LC2272 接红外接收管吧

然后LC2272解码后发出信号给单片机进行处理。对吗

网友:
是这样的,调试好了

网友:
你这样做,成本高了。
用通用的遥控器,成本比较的低,遥控器最好用SAA3010的芯片的,好解码一些,是定长的数据。而且这样,遥控器坏了可以买一个来换上就可以了,不必要另外做发射的东东了,这样应该是成本最低的吧?!

网友:
to:【3楼】 ww7805
遥控器有很多中,但是遥控编码芯片只有两种,用SAA3010的吧,你卖遥控器的时候问卖遥控器的,都知道的。
TCL和长虹的很多遥控器都是这个型号的芯片。

楼主:
遥控编码芯片只有两种???  是不是呢?  继续查资料  学习

网友:
楼主做个学习型的遥控器,就不会担心这些问题了

网友:
发射部分可以用专用芯片比如HT5104,接受部分用单片机解码处理!

楼主:
学习型的遥控器?   sunyouyuan介绍一下

网友:
没有必要用学习型的遥控器,普通的足够了,便宜,通用,最大的优点。

网友:
学习的不能用来解码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送,而不是解码,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分析数据的,另红外的格式有近万种而不是一两种,国内常用的就有三百多种,很多都是自定义的,LZ这种要求就捆绑遥控器吧,只有这个方法,用通用的遥控器要对到能用的基本不可能,不同的遥控存在码的类型不同、用户码不同、键值不同三个不同

楼主:
各位高见  能否来个实际项目look一下

网友:
学习型遥控发射部分是要单片机处理的 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我想做一个遥控器,但不能用专用红外芯片,因为我的按键值很多,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根据不同的情况,发送不同的码值.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案介绍吗?

网友:
NEC的红外信号格式是9ms低电平开始的,之后是4.5ms的高电平后低2.5ms。判断是这个就认为是遥控信号,这样不管什么遥控器都可以控制了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