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看了STM8S20XX的DATASHEET它的ADC在6M时钟下速度最快能到0.5us完成转换,但没

楼主(2009-03-20):
(无正文)

网友:
Sampling time 指取样时间 ,如果resolution 译 分辨率。
0.5uS是端口最快电压取样时间,加上10位分辨率的AD转换时间 是T conv 3.5uS 或 2.33uS。共14个AD时钟周期。
也算不错了。

网友:
也就是说采样率最快大约位250KHz,这样说能达到20KHz的音频显示能力就不错了。

楼主:
哦,我那是可能是我记错了,印象中原来提出活动时要做到约1M的采样率!

网友(2014-11-06):
楼主有中文的吗
STM8S20XX中文数据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