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自动关机原因

楼主(2009-03-20):
先前没有做PCB板子,全部用飞线和实验板DIY,实现了TC35I短信的收发功能。
现在做板子以后,却发生了以下问题:

我的TC35I模块,上电启动,网络注册成功后,过段时间就会自动关机。
有时候,注册不成功,过一会儿也会自动关机。
关机时间不确定,大约就是运行几秒到几十秒后自动关机。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用的是5V3A的开关电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模块这么不稳定!
会不会是PCB板子的线画的太细?

希望高手们指导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原来是飞线大侠,天外飞仙?敬仰啊,那个40PIN的接插件我一想到飞线就胆寒!

上电路图,PCB截图,特别是电源部分和IGT部分。

网友:
关机那个脚应该悬空

楼主:
IGT直接与单片机的1个脚相连,PD脚悬空

网友:
4007降掉0.7了,呵呵,楼上正解

网友:
电源走线宽度是多少?

TC35i资料上提到,使用5个管脚供电,每个管脚可以提供400mA的峰值电流,这样就总共为2A,你的供电走线太细,太长,C5离模块太远。同时模块电源的地回路里边使用单过孔,感觉不够,再多加几个过孔。

告诉你一个测试办法,直接从C5的正极焊盘用一个粗些的线直接飞到ZIF40的电源,看看是否还有毛病,如果没毛病了,说明就是电源的问题。测试完给我个结果吧。

楼主:
测完一定给你答复

网友:
板子上输入的电源要是5V3A的,因为你还有个4007串在里边呢。

楼主:
是的,我用的就是5V的,呵呵,刚才说的不明白

楼主: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貌似电源没有什么问题,我用飞线飞了,结果还是老样子,注册完以后,闪烁一段时间,就关机了;有时候还没等注册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崩溃了,不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是否与SIM卡有关系?

网友:
提2点建议,仅供参考;
1.TC3i对电源要求非常严格,相比其它模块可以用变态来形容,除了要达到2A以上外还有一点容易忽略,
就是在任何时候的电源波动不得超过400mv,因此建议模块直接并单独由稳压器供电
2.模块有一关断引脚EMERGOFF,最好不要直接悬空,否则可能因干扰而关闭模块

网友:
有示波器没,监视一下TC35i启动时的电压变化。你在做板前都是正常的,就不考虑程序的问题了。/EMERGOFF信号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EMERGOFF加个上拉到高电平吧

楼主:
我现在 没有接单片机,只是接了电源,IGT,SYNC,和SIM卡。

这样在注册状态下,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自动关机...

EMERGOFF 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我上次做的个也是我用手机电池供电     跟LZ的故障一样   我想模块坏的可能性  也不小    那位知道原因了 我一定顶你

网友:
35i有掉电保护功能,在通话或接收到短信息时功耗很大,有可能把电压拉低了,致使自动关机,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试试,90%是电源问题

楼主:
不行,上拉以后SYNC就不正常了

楼主:
电源输入端 本来就有大电容啊,1000u

没有电话 也没有短信

网友:
不插卡  不关机   可以通讯     只要插卡一注册   灯闪哈就灭了   我搞了好长时间也没弄好   只能空想是自己的洞洞板不稳定   但刚做好时是好的

网友:
在40PIN的电源和地分别飞两根线到电容的两端再试试。还是怀疑电源的问题。楼上的也一样,怀疑电源问题,不插卡模块不搜网,就没有大电流出现,一插卡模块注册网络,出现大电流,这时电源如果有问题就会导致自动关机。

楼主:
我跟 【22楼】 mjkxxn 小马 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刚做好的时候也是好的,画了板子以后,怎么弄也不行了...

网友:
在ZIF1的1脚与6脚之间直接焊接一个1500uF电解电容试一下,C5离的太远了,必须放在ZIF1最近的地方,而且1000uF有可能不够。

楼主:
现在,不插卡,有时候,过一会儿就关机了~~~

网友:
换个开关电源,重新焊一个板子,修改完再试一下。

网友:
直接用个粗飞线焊个质量好点的充满电的手机锂电池上去看看,记得不要接D1.

网友:
我明天到电子制作实验室买一个板子看在不行  那只能说  模块再见了   http://www.xie-gang.com/TC35.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487646e9b0ce1ce38642741af646e9b.htm

楼主:
今天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就是EMERGOFF脚的原因,或许是EMERGOFF脚的焊盘跟其他的脚焊盘太紧?
我把31脚的排线切断了,就再也不关机了!~

楼主:
谁知道这是问什么呢?是什么产生了干扰?

网友:
今天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就是EMERGOFF脚的原因,或许是EMERGOFF脚的焊盘跟其他的脚焊盘太紧?
我把31脚的排线切断了,就再也不关机了!~
*************************************************
可能线路板有毛刺连通

网友:
有时候PCB做的有问题,扳子里有点稍微的接触

楼主:
肉眼貌似是看不出来有联通...

网友(2011-05-03):
应该是手工焊,并且没做后期处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