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中,关于使用代码生成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0):
在书中P128页,第六行:"这里的Xtal时钟是指经过预分频后的时钟频率"我的目标板用的是8MHZ的!请问我应该用多少的吗?这里的意思是怎样??请指教~谢谢

网友:
直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8M就可以了……
这里所谓的预分频后的时钟是指M48/88中一个熔丝位的设置Div8……
你可以通过AVR Studio4检查这个熔丝位的情况……
如果该位被选中,则你外部晶振输入的8M会被自动8分频;如果没有被
选中,则你外部的时钟输入将直接作为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