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ST7920控制芯片)+MEGA16 做示波器屏幕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0):
初步方案 就是想在 屏幕上面的任何地方 显示一个 点,最小单位的,也就是 1*1位的,不知道 可以 精确控制到 液晶上面的某一个点么? 也就是说,我想 控制 屏幕上面的 任何一个 地方显示! 这样要自己建字模吗?

我的设想就是 把 输入信号经过AD采样和 单片机运算之后,送去显示器显示,根据 输入信号的幅度,点在基准线上下显示出来,并且显示指针按照一定的时间水平移动一个点,这样就 应该很好的描述出一个 波形, 原理就跟以前用的指针式 记录仪 那样的原理!

网友:
支持国货,小声问一下是和比亚迪电池一个公司生产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能否共享?

楼主:
问题几经解决了
啃一下 液晶厂家 给的 例程 和 资料就 ok!

网友(2009-05-09):
我们当时买12864液晶的时候什么都没给,不知lz能不能好心传我一份12864的例程和资料。小妹感激不尽!邮箱wangmchy@126.com
期待中

网友:
记得以前用st7920时,我的方法是,在ram中耗用1k字节做一个128*64个点的数组,名曰“缓存”,用lcd的绘图模式,显示更新时对缓存进行修改,有变化的像素再往LCD更新,不过要注意,我记得好像每次命令往lcd至少要送2字节的数据。这样也许效率会高一点

网友(2009-08-08):
我也打算去买一块12864的屏,看了下网上的资料,这类系列的有好多种,倒是不知道哪种好呢,另外,我也想先练习一下,有实例也传给我一份哈!邮箱 531721203@qq.com

网友:
我做过这种东东. 306629005

网友:
哦。这个正在做。

网友:
我也在学,12864可以做到控制每个点,也可以和汉字混合显示。

刚开始玩LCD画点,发现屏上都是花花的乱七八糟,后来多试了几次,发现上电后画图RAM上的数据是随机的,所以上电后得清屏(给画图RAM写‘0’或基本的图形)。

我的方法是建个二维数组,行就是波形的幅度,列就是采集的点数。

在LCD上显示波形的大小为61*80 (±30的幅度+1的‘0’点)

//////////////////将ADC采集的数据转成波形//////////////////////////////
//ADC数据外理   Vn=显示电压比例(1,2,3,4,5)
void ADCDataCL(unsigned char Vn)    //40269T
{
//unsigned char ADCInData[80];        //ADC数据库采集
//unsigned char LCDBXData[61][10];    //波形数据
unsigned char ADCn=0,Xz,Yz;
unsigned char R1,R2;
unsigned short R3;
   for(Xz=0;Xz<=9;Xz++)
   {
       for(Yz=0;Yz<=7;Yz++)
           {
               R1=(ADCInData[ADCn])/Vn;
                   R2=7-Yz;

                     if(R1>=62)
                            LCDBXData[0][Xz]|=(1<<R2);    //超出范围
                         else if(R1<=1)
                            LCDBXData[60][Xz]|=(1<<R2);   //超出范围
                         else
                        LCDBXData[61-R1][Xz]|=(1<<R2);
                         ADCn++;
           }
   }
  R3=0;    //与上基本画面(基本画面为一个“田”字形)
  for(R1=0;R1<=60;R1++)
  {
     for(R2=0;R2<=9;R2++)
         {LCDBXData[R1][R2]|=LCDBXHM[R3];
          R3++;
         }
  }
}

//////////////////////////////////////////////////////////////////////

网友:
楼主牛。。。最近小生也在做这个。。。能不能发一份资料给小生学习学习 。。万分感激。。。sabergcl@163.com..

网友:
ST7920控制器LCD12864源代码,有画点、画线功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43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ackielau&bbs_id=9999

网友:
还是不会用12864.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