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 1.8432 下的 功耗 5V 供电,电流多大 是合理的 ?

楼主(2009-03-20):
PDIP 封装的 atmega16l 1.8432 下,就usart发送个数据,电流 达到 60mA 是否正常?
TOFP 封装   的片子 是否 会比PDIP 的电流小一些 ?
avr应该 挺省电的 吧?!

网友:
可能存在闲置的IO口在不停切换,导致电流增加。检查IO口的配置,比如改成输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