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的IGT引脚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的IO口吗?

楼主(2009-03-20):
TC35i模块的几个引脚IGT、SYNC等说要用开漏引脚连接,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连接可以吗?

还有,TC35i的输出典型为2.65V,但我的单片机的引脚为3.3V,这样还需不需要电平转换,如需要的话最可靠的方法是什么啊?

网友:
中间串个电阻吧,一般几十欧就行。最可靠的办法还是按照手册上做开漏,也就一个三极管加个电阻。

楼主:
你的意思是:第一个问题最好用开漏;第二个问题是传一个电阻?是这样的吗?

网友:
1、IGT可以使用IO直接驱动
2、直接接单片机IO,最好中间串一个电阻,起保护作用,相当于电平转换。

SYNC是驱动LED显示网络注册状态的信号,用三极管驱动LED,和开漏无关。

楼主:
这么快就收到回复,谢谢!

网友(2010-08-01):
请问楼主 东西做好了吗?   我想学习下。 QQ 86408135

网友(2010-09-06):
回复 楼主:

可以,单片机选低电压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