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利用视频传输模块中语音通道做数传?

楼主(2009-03-20):
请问如何利用视频传输模块中语音通道做数传?
在md4-200中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FSK调制信号,输出直接加到语音通道中,传输,接收端再解调就OK了。参考一下MSM7512B芯片资料。1200bps

网友:
MSM7512B芯片哪里有买?就是芯片难找啊!

网友:
北京有货,随时可买,大约30一个,用M8就能驱动起来

网友:
【3楼】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请问有淘宝店吗?

网友:
我的淘宝店就在我的签名中。我在北京这边那MSM7512B贴片有现货,直插暂无。自己搭了个万用板,不是很稳定,是M8芯片的。

网友:
直接把单片机的io口接电阻或缓冲到音频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什么芯片
自己定个收发协议就行了

网友:
【6楼】 buickbuick
(直接把单片机的io口接电阻或缓冲到音频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什么芯片
自己定个收发协议就行了)有用过吗?

网友:
buickbuick
这种方法理论上看应该可行,可以达到多少bps ?这点很重要

楼主(2009-08-14):
请问Modulation type PIPS (Phase Independent Permanent Synchronized)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