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TC35i模块,但是提供的是max3238转换芯片,怎么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09-03-20):
问题:这模块是MAX3238I的转换电平芯片?
我看见网上多数是用max232,
请问怎么与单片机C51通信??
我的单片机是+5v的。
我直接把先插上与电脑连接可以发GSM,就是弄不明白我用单片机通信时,(电脑是负逻辑,单片机是正逻辑)
请问max3238可以直接将+5V转换为+3.3V吗?

网友:
TC35i出来的就是TTL电平,可以直接与单片机通信。5V的CMOS电平和3.3的TTL电平是有专用芯片做电平转换的,但是这类芯片比较罕见,因为可以使用电阻分压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我直接把先插上与电脑连接可以发GSM,就是弄不明白我用单片机通信时,(电脑是负逻辑,单片机是正逻辑) ”看到这句话,明白你买到了一个做好的GSM MODEM,而不是一个裸模块,所以单片机也可以通过一个MAX232做下电平转换,再和这个GSM MODEM连接,只要GND,RXD,TXD三根线就可以啦。

楼主:
哦,谢谢。
拜读了你的GSM资料,论坛的GSM看来你是龙头啊!!
谢谢大虾!!

网友:
用什么3238?
都TTL,直接连接就是的

楼主:
是我买的GSM是已经做好的,
他经过了MAX3238转换后与电脑连接,
我现在是要那这gsm反过来接单片机,就是要接max232来在转换电平给max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