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cmh,我上电就烧,参考管脚顺序是tc835ckw。请问大家谁用过,管脚顺序是怎样???

楼主(2009-03-20):
icl7135cmh,我上电就烧,参考管脚顺序是tc835ckw。请问大家谁用过,管脚顺序是怎样???

网友:
从芯片资料上看,两种芯片管脚是一致的。工作时需要正负两个5V电源。难道你加的是一个电源。

网友(2016-03-09):
我也是最近才找到  icl7135cmh 资料,做了一个电压表成功了,跟tc835ckw引脚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