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能否用单节锂电供电

楼主(2009-03-20):
单节锂电4.2V,液晶的逻辑上倒是没大问题,V0接地时显示也已经很暗了,几乎看不到,总不能再搞个负压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请大虾们支个招啊~~

网友:
当你正常放电应该是在3.6V , 那电压更低,,还是搞个升压吧!

网友:
液晶耗电没多少,如果单片机还有PWM剩的话,直接在PWM口加2个电容和IN4148就行了,软件控制占空比还可以调对比度。

网友:
PWM产生负电压

楼主:
有道理,小弟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支持3.3V电压的模块,价格一样的,5V和3.3都可以用了